sja1000,ep9307,can通信驱动,连续接收4帧后,第5帧,经常丢失

楼主:
os:wince5.0
cpu:ep9307 200MHz
CAN:sja1000
-------------------------
我现在用的是一块工控板,直接用的别人给的nk.bin,有can的驱动源码

我在wince里做应用,发现别人连续发送5帧的话,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接收到前4帧。
我做了个测试,就是打开can后,过了1分钟才去读接收到的值,在这1分钟之前,我连续发送5帧数据,结果一样只接收到4帧数据。这个应该说明,跟我的应用程序无关吧。驱动的接收缓冲是16帧。线程优先级是152,所以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才对?很奇怪?不知道有没人有类似的经验,如何解决的。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诊断CAN通信

网友:
NKDbgPrintfW
这个函数,不论设不设调试模式都会发送消息到调试端口上吧。
这个函数的实现,应该是要发送完了,才会返回,这样就会造成延迟?
因为我手上没串口工具,无法看调试信息。所以在这里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不能诊断CAN通信

我用CAN卡看数据,别人是有发5帧数据到总线上的

网友:
没有源码咋分析,
这个CAN一帧过去有好多个字节的。

俺的毕业设计就用SJA1000做的,呵呵。貌似蛮稳定。呵呵。

网友:
mark。can去年做了一下。没有在具体实际项目上用过。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源码咋分析,
这个CAN一帧过去有好多个字节的。

俺的毕业设计就用SJA1000做的,呵呵。貌似蛮稳定。呵呵。

是嘛?
可以的话,发一份你写的驱动让我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