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 模拟器串口问题

楼主(2010-02-26):
WINCE 6 模拟器串口问题
各位,
我是初次接触ce,还望多指点。我的环境是vs2005 + wince6.我在程序中打开串口时,系统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这是什么原因。我已经将模拟器的串口映射到com1上。
程序
模拟器
问题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你的模拟器是arm的还是x86的

网友B:
我用的模拟器是arm的

网友C:
看看这里,有介绍如何使用WinCE6.0下模拟器的串口。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我已经实现了!!!

网友E:
谢谢各位关注及建议,现在可以打开串口(我忘了COMX后的: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想通过串口线将测试串口程序是否可以正常工作。但我发现当执行如下一句时就定住了:
bResult= WriteFile(port->m_hComm,port->m_pSendBuff,port->m_iWriteDataLen,&nwrite,NULL);
请问又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