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单片机为什么在中断里调用函数执行起来比把函数同容直接写中断程序里要慢很多啊

楼主:
8位单片机为什么在中断程序里调用其它函数执行起来很慢,而把函数内容直接写在中断程序里执行起来要快很多,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不会是飞了吧?

在ISR里面调用函数,说不定导致了堆栈溢出~~~~~~

网友:
我的一点不成熟看法:
函数需要调用的参数越多,调用起来就越慢。写成函数是为了清晰和可维护性,现在CPU速度都很快,慢个七八个指令时间也不会太慢。
你是怎么测的慢很多啊?

网友:
经常在ISR里调函数,没有异常的飘过。。。

网友:
函数调用需要"开销"

网友:
1。中断调用函数比函数直接写在中断函数中,多4个单周期。正常情况下,差4个单指令周期,不会慢很多。
2。考虑因素:
   2.1 如果在执行函数的时候发生了其他你不希望的中断,会又增加一级堆栈。所以被中断调用的函数要特变注意,是否允许代码响应其他中断。建议不要允许其他中断。
   2.2 最好不允许调用自己的中断,如果在此发生调用自己的中断发生,一般的MCU会发生异常,造成程序运行异常,可能变慢。
   2.3 中断函数中包括调用的函数,最好不要用指针(所谓的间接寻址),一旦异常发生,代码就不可以控制。如果使用,则增加判断指针数据是否异常的判断。否则也会出现代码变慢的情况。真实内部运行情况是,非法的指针从非法数据递增到代码正常所需的数据区。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两者之间寄存器和栈使用不同。
前者的方法,函数应该需要转到都中断函数使用的寄存器和栈上面来

网友:
会有差别,不过慢很多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