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USB下的HID设备开发的请进

楼主(2009-11-20):
熟悉USB下的HID设备开发的请进
我做了一个USB接口的电阻触摸屏的控制卡,我在LINUX系统下测试的时候默认LOAD的是USBHID驱动,但我不能从相对的设备节点读数据(通过 cat /proc/bus/input/device得到的事件节点),我从系统日志知道原来USBHID在处理我的设备时,在URB的回调函数中出错!错误信息是“USBHID:input irq status -75 received“。
是不是我的控制卡人USB接口做的不符合USB的HID规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望高手指点!!!谢谢。。。。。。。
设备
received
电阻触摸屏
status

网友A:
可能原因:
1。你的控制卡通信协议可能没有符合HID类的通信协议。
2。你的硬件电路可能异常,你测量USB的电压是不是5V。测量波形是否正常。
3。不知你是不是用的过滤驱动,还是模拟HID类的设备,例如键盘鼠标等。

网友B:
是linux下自带的,USBHID驱动可以支持几乎所有的USB下的HID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