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移植

楼主(2009-09-04):
LwIP移植
这段时间在搞一个windows下移植LwIP,操作系统模拟层已经搞定,基本架构也搭好了。收包木有问题,关键是发包(注:UDP包)的时候,通过抓包发现,lwip_sendto()之后并没有把报文发出去,只是发送了arp请求,然后等了好久tcpip_thread()收到arp响应报文才发包,请问这样正常吗?
PS:本来不该在这个版块问的,但是LwIP在windows下移植的太少,还是这边的强人多,跪求达人指点。。。。。。
windows

网友A:
这样是对的吧? 一开始因为没有对方的地址,所以要发一个ARP获得地址,得到了ARP响应,拿到了地址,然后发出数据包....

网友(2009-12-01):
异常,一就能收到了,微机的速度,人是觉查不到的,是不是网络存在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建立一个arp表?刚开始运行的时候可能比较慢,需要发送arp进行地址解析。之后应该就比较快了吧。

网友C:
关键是你等待多长时间?一般等待一个arp应答应该200ms左右以内吧。

网友D(2010-03-31):
多谢各位关注,很久没上这来了,现在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