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使用SIRF A4烧录MLC出问题!

楼主(2009-10-15):
急,使用SIRF A4烧录MLC出问题!
我使用是SIRF A4,系统WINCE6.0,MLC H27UAG8T2MTR。烧录器为BEEHIVE4+,制作镜像时不能去掉空白和坏块,烧录后不能启动机器,请指教!谢谢!
制作

网友A:
SIRF自己有给客户提供烧录器的解决方案啊,不用去外面买别人的用
你的可问题可能是你制作烧录image的问题导致

网友B:
我们制作IMAGE也是客户自己提供的工具。用他提供的工具能读出RLASH里的IMAGE,但是不能去掉空白。
他提供的烧录器的解决方案,你能否具体点,在非常感谢!

网友C(2010-04-27):
我们公司用A4也出现类似的问题,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