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TL反向器电路中的钳位概念

楼主:
看TTL反相器原理中有钳位的概念!但是在实际电路中是如何钳位的!靠电阻吗?但是钳位的电压会变,非常不解?

网友:
二极管不是有这个能耐吗?你google一下“钳位二极管”即可

网友:
原理是什么

网友:
先去看二极管钳位,明白了的话,就知道钳位原理了。

你到底是要找反相器?还是想钳位的?

网友:
先搞懂钳位原理

网友:
你说的钳位我理解是"电压"钳位吧,可以用"稳压"原理完成,也就是对于确定的电源范围,如二极管可以保证加在它二端(反向哟)电压为一个确定值,从而保证了"将电位(压)钳位在一定值".
此外还有电流\相位\频率等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