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头文件里定义了开发板的物理中断号?

楼主:
问一个很初级的问题
我在wince6驱动里要写一个外部中断程序,比如用GPIO来实现,我在哪个头文件里能看到我开发板(S3C6410)定义的物理中断号啊??然后用KernelIOControl来动态关联一个逻辑中断号。

网友: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CSP\ARM\SAMSUNG\S3Cxxxx\INC\s3cXXXX_intr.h

网友A:
如果BSP包有powerbutton之类的程序可以在那里找找。然后追一下在其他哪里定义过了。应该能找到。或者参考下2440的?
不过大概的思想都差不多。比如你找找IOCTL_HAL_SET_GPIO_INTR这类的定义看看位置。关于GPIO的中断。
在找找对应的中断表的文件。
6410有一个intr.c文件。在oal下的。可以参考下。。数组名g_VirIrq2PhyIrq,可能叫的不完全一样。可以找找类似的
给你列出来一些你找找看

static const UINT32 g_VirIrq2PhyIrq[IRQ_MAX_S3C6410] =
{
    PHYIRQ_EINT0,       // 0    // 0
    PHYIRQ_EINT0,       // 1    // 0
    PHYIRQ_EINT0,       // 2    // 0
    PHYIRQ_EINT0,       // 3    // 0
    PHYIRQ_EINT1,       // 4    // 1
    PHYIRQ_EINT1,       // 5    // 1
    PHYIRQ_EINT1,       // 6    // 1
    PHYIRQ_EINT1,       // 7    // 1
    PHYIRQ_EINT1,       // 8    // 1
    PHYIRQ_EINT1,       // 9    // 1

    PHYIRQ_EINT1,       // 10 // 1
    PHYIRQ_EINT1,       // 11 // 1
    PHYIRQ_RTC_TIC,     // 12 // 2
    PHYIRQ_CAMIF_C,     // 13 // 3
    PHYIRQ_CAMIF_P,     // 14 // 4

    PHYIRQ_I2C1,        // 15 // 5
    PHYIRQ_I2S_V40,     // 16 // 6
    PHYIRQ_SSS,         // 17 // 7
    PHYIRQ_3D,          // 18 // 8

    PHYIRQ_POST,        // 19 // 9

    PHYIRQ_ROTATOR,     // 20 // 10
    PHYIRQ_2D,          // 21 // 11
    PHYIRQ_TVENC,       // 22 // 12
    PHYIRQ_TVSCALER,    // 23 // 13
    PHYIRQ_BATF,        // 24 // 14
    PHYIRQ_JPEG,        // 25 // 15
    PHYIRQ_MFC,         // 26 // 16
    PHYIRQ_SDMA0,       // 27 // 17
    PHYIRQ_SDMA1,       // 28 // 18
    PHYIRQ_ARM_DMAERR,  // 29 // 19

    PHYIRQ_ARM_DMA,     // 30 // 20
    PHYIRQ_ARM_DMAS,    // 31 // 21
    PHYIRQ_KEYPAD,      // 32 // 22
    PHYIRQ_TIMER0,      // 33 // 23
    PHYIRQ_TIMER1,      // 34 // 24
    PHYIRQ_TIMER2,      // 35 // 25
    PHYIRQ_WDT,         // 36 // 26
    PHYIRQ_TIMER3,      // 37 // 27
    PHYIRQ_TIMER4,      // 38 // 28
    PHYIRQ_LCD0_FIFO,   // 39 // 29

    PHYIRQ_LCD1_FRAME,  // 40 // 30
    PHYIRQ_LCD2_SYSIF,  // 41 // 31
    PHYIRQ_EINT2,       // 42 // 32
    PHYIRQ_EINT2,       // 43 // 32
    PHYIRQ_EINT2,       // 44 // 32
    PHYIRQ_EINT2,       // 45 // 32
    PHYIRQ_EINT2,       // 46 // 32
    PHYIRQ_EINT2,       // 47 // 32
    PHYIRQ_EINT2,       // 48 // 32
    PHYIRQ_EINT2,       // 49 // 32

    PHYIRQ_EINT3,       // 50 // 33
    PHYIRQ_EINT3,       // 51 // 33
    PHYIRQ_EINT3,       // 52 // 33
    PHYIRQ_EINT3,       // 53 // 33
    PHYIRQ_EINT3,       // 54 // 33
    PHYIRQ_EINT3,       // 55 // 33
    PHYIRQ_EINT3,       // 56 // 33
    PHYIRQ_EINT3,       // 57 // 33
    PHYIRQ_PCM0,        // 58 // 34
    PHYIRQ_PCM1,        // 59 // 35

    PHYIRQ_AC97,        // 60 // 36
    PHYIRQ_UART0,       // 61 // 37
    PHYIRQ_UART1,       // 62 // 38
    PHYIRQ_UART2,       // 63 // 39
    PHYIRQ_UART3,       // 64 // 40
    PHYIRQ_DMA0,        // 65 // 41
    PHYIRQ_DMA0,        // 66 // 41
    PHYIRQ_DMA0,        // 67 // 41
    PHYIRQ_DMA0,        // 68 // 41
    PHYIRQ_DMA0,        // 69 // 41

    PHYIRQ_DMA0,        // 70 // 41
    PHYIRQ_DMA0,        // 71 // 41
    PHYIRQ_DMA0,        // 72 // 41
    PHYIRQ_DMA1,        // 73 // 42
    PHYIRQ_DMA1,        // 74 // 42
    PHYIRQ_DMA1,        // 75 // 42
    PHYIRQ_DMA1,        // 76 // 42
    PHYIRQ_DMA1,        // 77 // 42
    PHYIRQ_DMA1,        // 78 // 42
    PHYIRQ_DMA1,        // 79 // 42

    PHYIRQ_DMA1,        // 80 // 42
    PHYIRQ_ONENAND0,    // 81 // 43
    PHYIRQ_ONENAND1,    // 82 // 44
    PHYIRQ_NFC,         // 83 // 45
    PHYIRQ_CFC,         // 84 // 46
    PHYIRQ_UHOST,       // 85 // 47
    PHYIRQ_SPI0,        // 86 // 48
    PHYIRQ_SPI1,        // 87 // 49
    PHYIRQ_I2C,         // 88 // 50
    PHYIRQ_HSITX,       // 89 // 51

    PHYIRQ_HSIRX,       // 90 // 52
    PHYIRQ_RESERVED,    // 91 // 53
    PHYIRQ_MSM,         // 92 // 54
    ......
};

很郁闷工作都没用到samsung的芯片。。。一直在做一些其他的ARM。。。。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BSP包有powerbutton之类的程序可以在那里找找。然后追一下在其他哪里定义过了。应该能找到。或者参考下2440的?
不过大概的思想都差不多。比如你找找IOCTL_HAL_SET_GPIO_INTR这类的定义看看位置。关于GPIO的中断。
在找找对应的中断表的文件。
6410有一个intr.c文件。在oal下的。可以参考下。。数组名g_VirIrq2PhyIrq,可能叫的不完全一样。可以找找类似的
给你列出来一些你找找看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为什么我在s3c6410自带的spi驱动里看见的中断处理,它的物理中断号写的是IRQ_SPI0,而不是PHYIRQ_SPI0呢,我死活找不到这个IRQ_SPI0在哪里定义的,如果我自己写个外部中断的话,是不是应该用PHYIRQ_EINT0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BSP包有powerbutton之类的程序可以在那里找找。然后追一下在其他哪里定义过了。应该能找到。或者参考下2440的?
  不过大概的思想都差不多。比如你找找IOCTL_HAL_SET_GPIO_INTR这类的定义看看位置。关于GPIO的中断。
  在找找对应的中断表的文件。
  6410有一个intr.c文件。在oal下的。可以参考下。。数组名g_VirIrq2PhyIrq,可能叫的不完全一样。可以找找类似的
  给你列出来一些你找找看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为什么我在s3c6410自带的spi驱动里看见的中断处理,它的物理中断号写的是IRQ_SPI0,而不是PHYIRQ_SPI0呢,我死活找不到这个IRQ_SPI0在哪里定义的,如果我自己写个外部中断的话,是不是应该用PHYIRQ_EINT0这些

理论上是。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BSP?原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