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ction @ Ordinal 2512 missing in Module 'coredll.dll'

楼主:
加载模块: Mp3Player.exe
加载模块: uiengine.dll
加载模块: coredll.dll
ERROR: function @ Ordinal 2512 missing in Module 'coredll.dll'
!!! Please Check your SYSGEN variable !!!
卸载模块: uiengine.dll
程序“[0x839ADA16] Mp3Player.exe”已退出,返回值为 -849773910 (0xcd597aaa)。
今天写一个MP3程序时遇见的错误,不知从何下手,指教

网友:
这是coredll.dll中没有ordinal=2512的函数导出,而你的应用程序中某一个模块需要用到这个函数。不知道你的系统是5还是6?如果是5好象最大是到2508,如果是6,你要看一看coredll.def中2512的函数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编译进来。根据情况添加组件。

网友:
这个错误是因为你用到了C++的异常处理,而系统中却没有导致的。
如果可以定制系统,请添加SYSGEN_CPP_EH_AND_RTTI组件,
如果不能修改系统,那可以将应用中的异常处理暂时屏蔽掉。

网友A:
那么请问如何添加SYSGEN_CPP_EN_AND_RTTI组件呢,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东西,不大懂,请说的仔细点!!!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请问如何添加SYSGEN_CPP_EN_AND_RTTI组件呢,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东西,不大懂,请说的仔细点!!!谢谢啦!

如果是CE5.0就在使用PB,如果是CE6.0就使用VS2005,在编译OS的时使用open release directory in build windows,在出现的CMD窗口里输入set SYSGEN_CPP_EN_AND_RTTI=1回车,再sysgen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