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上电瞬间引起单片机复位的问题

楼主(2009-09-16):
电机上电瞬间引起单片机复位的问题
驱动信号已经通过光耦隔离,复位电路是低电平复位,vcc接电阻,电容接地,是什么原因呢?
电机
上电

网友A:
估计是电源瞬间跌落造成的

网友B:
应该是电源供应不上吧,你用示波器看看电机上电时是不是电源电压被拉下了,电压过低也会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C:
电压过低也会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D:
电机的电源是单独供给的 启动电机会拉低复位信号吗?

网友E:
能用示波器抓到不? 发个截图看看
mark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