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模拟时序 实现对智能卡(小卡)的读写 的 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接到一个活 需要利用gpio口进行对智能卡的读写 调试了几天还没什么头绪,希望各位大虾给予支持。

先介绍下我调试的环境和过程:

gpio口是直接连接到ST8004芯片上 然后读写卡的。我这里指的卡是一般数字电视用的CA智能卡,跟一般的小卡都差不多。

插卡进去最先的操作就是reset 我参照ST8004的datasheet里面 Activation sequence 这个图 模拟了下没效果,我说的效果
指的是没有读到正确的ATR(复位应答)。我估计是我模拟的不太准确,但是我又不晓得该怎么理解这个图。

然后我又做了个试验,在以前正常的卡槽上(以前是通过芯片实现的读写功能) 量了一下插卡进去的波形图,好像跟ST8004上面介绍的不太一样。
量的波形现象是 它先把rst脚拉高13毫秒左右,然后拉高CLK脚300毫秒,然后再给CLK时钟,这个时候I/O口就有ATR出来了。我照样子做了下 还是没结果。

实在没思路,放上来 让给位大哥帮帮忙啊。非常感谢!!!

网友:
额 怎么没人来看看啊!难道没人这么做过??

网友:
仔细看 ST8004的规格书,

按照驱动时序编写测试程序,测试输入信号是否与预想的编程效果一致,
然后再验证ST8004输出信号,

如果发现不符合,可以咨询芯片厂家的FAE

网友:
虽然没用过,但这种纯硬件数字芯片控制都是很规律的,只要严格按照spec规定就一定没问题。
针对ST8004来说:
Vup先高,此时VCC未开始供电,ST8004的IO、CLK都是低。MCU输出的RSTIN(到ST8004)是高。
随后t2时VCC开始,并且要保证IO是高阻(输入也行);
保持(t4-t3),确保VCC供电稳定,并且ST8004正常启动。
t4开始,ST8004已经可以输出clk到卡了。
t4之后,才可以由MCU将RSTIN拉低。
RSTIN必须保持(t5-t4)间隔后,才可以重新变成高。
RSTIN变高->RST变高->卡从IO输出ATR。

关键一是看CLK是否正常,而是RSTIN的状态以及时间必须满足要求。

网友:
顶下二楼,你得先看输入信号对不对。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的帮忙 ,这几天太忙 ,才上来看到。

然后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7816协议好像规定时钟频率为1m 到 5m ,我也量了一下正常卡槽的
时钟周期为220ns, 我用软件模拟时钟根本无法达到这个频率啊。

我试了下 在设置GPIO口拉高拉低之间 间隔一个for循环(没做任何操作),量出来的周期为1.2us
好像差距还很大也。

各位觉得我应该才能做到这个时钟频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