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ccs下stack大小更改

楼主:
新手求助
在CCS中模拟平台下写了个最简单的显示图像的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ROW 576
#define COL 720

void main()
{
  int i,j;
  unsigned char Y[576][720];
  unsigned char U[576][720];
  unsigned char V[576][720];
  unsigned char RGB[3];
  FILE *fid=fopen("butterfly.bmp","rb");
  assert(fid!=NULL);
  fseek(fid,54,SEEK_SET);
  for(i=0;i       for(j=0;j fread(RGB, sizeof(unsigned char), 3, fid);
        Y[j]=0.257*RGB[2]+0.504*RGB[1]+0.098*RGB[0]+16;
if(j%2==0){
        U[j]=-0.148*RGB[2]-0.291*RGB[1]+0.439*RGB[0]+128;
        V[j]=0.439*RGB[2]-0.368*RGB[1]-0.071*RGB[0]+128;
        }
        }
      }
    fclose(fid);
  puts("!!!finish!!!");
}

但编译过程中链接时显示
[ext1.c] "D:\Program Files\CCS\C6000\cgtools\bin\cl6x" -g -pdsw225 -fr"D:/Program Files/CCS/MyProjects/1/Debug" -d"_DEBUG" -mv6400 -@"1/Debug.lkf" "ext1.c"
"ext1.c", line 12: warning: variable "Y" was set but never used
"ext1.c", line 13: warning: variable "U" was set but never used
"ext1.c", line 14: warning: variable "V" was set but never used

[Linking...] "D:\Program Files\CCS\C6000\cgtools\bin\cl6x" -@"Debug.lkf"

>> warning: creating .stack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400 (hex) words.
  Use            -stack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
>> warning: creating .sysmem section with default size of 400 (hex) words.
            Use -heap option to change the default size.
模拟运行时好像堆栈会溢出,请问是堆栈的空间太小了吗?如果是的话怎么更改.stack的默认大小?
还有为什么显示我Y U V设了但没用到呢?我不是令它为数组了嘛?!
还有,怎么在CCS下更改堆栈的大小

网友:
从编译结果看..
你的YUV定义了没有使用..
另外你的 堆 和 堆栈都没有定义大小.
所以连接器采用了默认的堆 和 堆栈的大小 .1K
如果你要修改 堆 和 堆栈的大小 有两种方式.
1.直接在 ccs上面修改
debug->build option->linker ->heap size | statck size 那里添入就可以了
2.直接用cmd 文件上面用-stack -heap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