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触摸屏驱动移植到WinCE 6.0出现的问题

楼主:
使用的MPU是S3C2440。
触摸屏驱动在CE5.0下可以正常工作,移植到CE6.0只是稍微修改了一下source文件:

!if "$(BSP_NOTOUCH)" == "1"
SKIPBUILD=1
!endif

SYNCHRONIZE_DRAIN=1

TARGETNAME=s3c2440a_touch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TYPE=DYNLINK
DLLENTRY=TouchPanelDllEntry

DEFFILE=$(_COMMONOAKROOT)\inc\touch.def

TARGETLIBS=$(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SOURCE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tch_cal.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tchmdd.lib

SOURCES=s3c2440a_touch.cpp

PREPROCESSDEFFILE=1

INCLUDES=$(_TARGETPLATROOT)\src\inc;

哦,还有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ControlPanel]
    "InputConfig"=dword:3   ; 3 => keybd and touch screen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
        "MaxCalError"=dword:7
        "CalibrationData"="955,545 1535,932 386,932 380,169 1529,161"

启动信息中,跟触摸屏相关的就这些吧:

AddToProcessInputLocaleTable: Added process to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 0x00400002OSAXST1: >>> Loading Module 'k.touch.dll' (0x8EFFAD5C) at address 0xC09A0000-0xC09AB000 in Process 'NK.EXE' (0x8E018AA0)
calibrating 0 point set
TOUCH:TouchPanelpGetPriority - RegOpenKeyEx(\Drivers\BuiltIn\Touch) failed 2, using default thread priorities
calibrating 5 point set
Maximum Allowed Error 7:
Calibration Results:
   Screen    =>    Mapped
( 240,  136) => ( 241,  136)
(  48,   26) => (  47,   26)
(  48,  246) => (  49,  246)
( 432,  246) => ( 431,  246)
( 432,   26) => ( 433,   26)

不知道为什么触摸屏驱动里的RETAILMSG、DEBUGMSG、ERRORMSG全部没有打印出来,而其他驱动是可以的,是不是说明驱动没有加载成功?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第一次点击触摸屏,调试串口会输出一句“Screen Saver Ended.”,然后就一直没反应了。
如果是在桌面点击,则左上角的图标会得到焦点(出现虚线方框),如果是在任务栏点击,则不会。这说明触摸屏驱动是有在工作的?

好奇怪的问题,困扰我几天了,麻烦高手赐教:)

网友A:
我刚移植了一个4.2下的PXA255的BSP到6.0,触摸屏也出现了不同的问题。主要是触摸屏不够准确,时不时跳动,在任务栏下点击比较准确,在其他位置就跳动很大。

至于你说的“不知道为什么触摸屏驱动里的RETAILMSG、DEBUGMSG、ERRORMSG全部没有打印出来,而其他驱动是可以的,是不是说明驱动没有加载成功? ”

不是说驱动没有加载成功,是RETAILMSG、DEBUGMSG、ERRORMSG要输出信息受其中的ZONE位控制,举例子说:
DEBUGMSG(1,(TEXT("BUSY\n")));
中的1表示TRUE,执行时会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移植了一个4.2下的PXA255的BSP到6.0,触摸屏也出现了不同的问题。主要是触摸屏不够准确,时不时跳动,在任务栏下点击比较准确,在其他位置就跳动很大。

至于你说的“不知道为什么触摸屏驱动里的RETAILMSG、DEBUGMSG、ERRORMSG全部没有打印出来,而其他驱动是可以的,是不是说明驱动没有加载成功? ”

不是说驱动没有加载成功,是RETAILMSG、DEBUGMSG、ERRORMSG要输出信息受其中的ZONE位控制,举例子说:
DEBUGMSG(1,(TE…

感谢您的回复

我确定ZONE位是有设置成TRUE的,比如DdsiTouchPanelEnable函数里:
RETAILMSG(1, (TEXT("enable touch sysintr.\r\n")));
这样居然也没有输出到串口……
但在其他的驱动里是没问题……

网友:
第一次按下触摸屏时串口输出的“Screen Saver Ended.”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貌似sources没有问题啊。咋会这样呢。

网友A:
我觉得有个问题你要注意,就是内存分配的问题。
找出内存分配的函数,比如,touch中要用到中断,肯定要找到中断控制寄存器的地址,看看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据我了解,600的驱动运行在内核态,在内核态下使用virtualcopy和以前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sources没有问题啊。咋会这样呢。

source只是说明编译没有问题,关键是程序运行起来时能不能正确的实现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个问题你要注意,就是内存分配的问题。
找出内存分配的函数,比如,touch中要用到中断,肯定要找到中断控制寄存器的地址,看看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据我了解,600的驱动运行在内核态,在内核态下使用virtualcopy和以前不一样。

谢谢您的提醒:)
我刚看了MSDN,CE6中VirtualCopy是一个kernel-mode-only function,AP和用户态的驱动程序不能直接使用。
但对于工作在内核态的驱动程序,用法应该是跟CE5的一样吧?
其他驱动,比如LCD、按键,也使用了VirtualCopy啊,跟CE5一样用法,目前也没发现有什么错误……

网友:
看是否加载成功DLL,
你用remote process viewer看看即可。

没有信息输出,同时还有触摸屏也不会响应了?

如果不会响应,那估计是驱动根本没有执行了,所以就不会打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否加载成功DLL,
你用remote process viewer看看即可。

没有信息输出,同时还有触摸屏也不会响应了?

如果不会响应,那估计是驱动根本没有执行了,所以就不会打印了。

- -!USB驱动还没搞……

网友:
我现在也是触摸屏的问题没有搞定。
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4.2BSP到600中,触摸屏在左下角“开始”位置很准确,在任务栏下也比较准确,在其他地方就不行了,有时准确,有时不准确。
现在我整理下,看看问题出现在哪里。
这个帖子关注中

网友:
问题解决。

重新Build and Sysgen后,驱动中的RETAILMSG就可以正常输出调试信息了。- -!奇怪的问题1。

在DdsiTouchPanelGetPoint()函数中添加一些调试信息,发现第一次笔按下时可以进入touch和touch changed中断,笔弹起后,就再也没有进入中断了。
在MSN上请教gooogleman,提示“你跟踪InterruptDone函数,这个函数会调用微软的代码来实现重新使能中断。你现在不产生中断就是中断没有使能了”。
跟踪到OALIntrDoneIrqs()函数,居然发现有两个:一个在src\common\intr\intr.c里,编译成oal_intr_s3c2440a.lib;一个在src\oal\oallib\oalintr.c里,编译成oal.lib。最后链接成OAL.EXE,source文件里TARGETLIBS指定了上面两个lib文件,编译居然没有报错。- -!奇怪的问题2。
原来是我Clone BSP后,没把oalintr.c删除掉,直接修改里面的代码,但后来又在src\common里多添加了一个intr.c,汗。。。
对比两个OALIntrDoneIrqs()函数,发现DEVICEEMULATOR的oalintr.c里少写了一句OUTREG32(&g_pIntrRegs->SRCPND, mask);

最后把oallib\sources文件里SOURCES的oalintr.c去掉,再重新编译、烧写。搞定。

结贴~谢谢gooogleman和a747lulu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