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买了个实验板,上边是AT89S52的单 ...

楼主(2009-08-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买了个实验板,上边是AT89S52的单片机,能不能换成别的单片机呢?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买了个实验板,上边是AT89S52的单片机,我能不能换成STC的单片机,听说STC的单片机擦写次数多,寿命长。

网友A:
好像有直接取代52的STC

网友B:
你的实验板是直接用串口烧写的吗?如果是就可以用stc的芯片了,当然你不用担心寿命的,一般人不可能把一个芯片写上几万次的

网友C:
你得看看你的实验板电路了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D:
对比一下两个单片机的引脚定义,只要引脚定义一致就可以互换

网友E:
STC的注意型号,管脚电气特性兼容即可

网友F:
AT89S52的下载用的是SPI接口,而STC用串口下载。如果你引出了串口,那么应该可以替换。

网友G:
6楼的说的对,你得先看看串口引出来了没有
如果仅仅是担心擦除次数不够的话,就没必要换了,一般人是擦不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