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boot烧写wince的疑问

楼主:
大家好,我是一个嵌入式新手,现在有一些疑问。
我现在有一块ARM9的板子,OS是linux的,用u-boot引导的。
现在我想讲起换成wince,不知道可否用u-boot下载? (我问厂家的客服,得到的答案是u-boot不能用在ce上)
或者换成板子厂商提供的他们自己的BOOT的话,我需要擦除flash吗,还是直接烧厂家自己的BOOT?
如果要擦除,我该怎么擦除?

网友:
看相应开发板的资料或者联系他们

网友:
我给你解答  哈哈  刚刚拉了网线

-
UBOOT  应该可以遇到WINCE的,我以前用过6410的好像是可以,都忘了,都是基于命令操作的

如果是要引导wince, 厂商有提供那就用他们的何必自己搞
你是什么的三星的吗  如果说是,自己也可以一直啊,用的比较多的是EBOOT,其它的如优龙的BIOS

就用他们提供的吧,   你用的flash的话当然要  进行擦 写动作了!  要不你的系统放在那里?

网友:
用eboot吧。擦除的话在DNW中应该有相应选项。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CPU是三星的。我现在打算用厂家自己写的BOOT,我要先吧板子上原先的BOOT跟OS都擦除掉吗?

网友:
对LZ来说,最好用已经有的,不要移植

网友:
我想,应该自己先分析以下BOOT程序,优龙的BIOS其实也不怎么样,关注中

网友:
现在是有这个要求要使用wince,但是我用u-boot下载引导不确定,而且板子厂家提供的手册上没有相关的资料。
所以我想先把BOOT换成厂家自己的BOOT,然后根据手册上来做。

网友:
使用Uboot引导NK.nbx,也可以使用Eboot引导内核.
使用Uboot引导Eboot,Eboot引导NK.bin的Nand Flash组织(默认Nand型号KXXXXX,1block=0x40000):
0x0000 0000
Uboot
0x0000 4000
TOC
0x0000 8000
Eboot
0x0001 0000
Binfs and Fatfs
然后再烧写就能用了

网友:
谁说U-BOOT不能用来下载启动WINCE 呀,把NK。NB0下载到指定的地址,GO 就行啦,不过在此之前先看一下NK。BIN的开始地址和加载地址,用VIEWBIN吧,我都是这样用的,不可能不行.顺便说下,EBOOT都可以用U-BOOT来启动,U-BOOT仍神器也,哈哈

网友:
现在开发板厂家取名字乱来的。不是UBOOT就下载LINUX,eboot就下载WINCE的。大多两种都有的,你可以看看BOOT起来后的菜单,有没有关于下载WINCE的内容。

网友:
- -!U-BOOT 怎么会有WINCE的内容呢。。只能说是U-BOOT能启动WINCE。

网友:
谢谢各位,我现在已经把wince烧进去了,用的是厂家提供的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