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口与地址译码

楼主:
一个这样的电路:主要有AT89C51、74LS32(或门)、74LS273!接法大致如下:
              P3.6(WR)和P2.7(A15)接74LS32(或门)的出入;
              74LS32(或门)的输出接74LS273的CLK;
              74LS273的MR接电源;
              P0口(P0.0-P0.7)分别接74LS273的D(输入)的(D0-D7);
            74LS273的输出Q(D0-D7)分别接一个270的电阻然后再接一个LED(正极接电源)然后接电源(就是控制8个灯)!
代码为:
CS273          EQU         7FFFH                ;置74LS273端口地址
                ORG          00H
START:        MOV          30H,#0DBH        ;控制灯亮!
                MOV           DPTR,#CS273
                MOV           A,30H
                MOVX          @DPTR,A                ;输出数据
                SJMP           $
                END

指令的意思我都知道!的那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通过“MOVX @DPTR,A”就是控制74LS273的输出,这里也没有P0口啊?
我查了一些东西,还没明白,74LS273的地址为什么是7FFFH?
怎么个地址译码?
谢谢!!

网友:
P3.6(WR)和P2.7(A15)接74LS32(或门)的出入;
这个是由于MOVX  @DPTR,A ;输出数据   会让WR产生一个负脉冲
加上DPTR的位15(也就是P27)为低,执行这句之后,或门的输出就会有一个从高到低,再到高的负脉冲输出

由这个形成对74LS273的CLK

与此同时,P0的值是DPTR的低8位,这个状态送到273,以此来做为驱动LED的信号

不过有我不解,从这个电路上来看,地址码应该是:
0XXXX XXXX 0000 0000(X表示无关)

因为它的LED在273里应该是“共阳方式”以0为点亮的哈,可能是我忘了D触发器的结构了
刚刚我看TI的273,输入为什么即输出为什么,没有翻转啊,应该我的理解没错

高人补充,谢谢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sn74hc273.pdf

网友:
這個是總線映射, 把外設映射到xdata的空間. 以前的51硬件中用得很多, 尤其是外設一多, 這樣就可以省去連線.

現在外設大多集成了, 所以不大見這種連法了, 有些單片機芯片根本不帶外部總線了.

网友:
是不是“MOVX @DPTR,A”这句的执行可以理解为:先是P0、P2构成地址传给外设,然后在由P0把A的数据传给外设?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不过P2口的值也是地址,不光是P0

网友:
前面1楼讲得很对。不过地址码不是:
0XXXX XXXX 0000 0000(X表示无关);
而应该是0x7FFF。
74273输出的翻转是靠时钟的上升沿触发的,所以地址才设为0x7FFF。当执行MOVX  @DPTR,A时,会首先在P0口出现FF,P2口上是7F,7432输出为高,此时对74273是没有影响的;然后才是data出现在P0口,这时WR线为低,经过几个节拍变高,此时7432也会由低变高,触发74273,输出数据。
至于LED共阴共阳,那就是硬件怎样实现的问题了。

网友:
先花点时间,踏实读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