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wince自带的web server进行开发

楼主:
最近想用wince自带的web server做一点东西,碰到了麻烦。
一是把做好的网页放到windows/www/wwwpub下,但是重启CE后,放进去的网页就又消失了。我看Moxa的串口服务器内也有一个web server,似乎是ce 自带的那种,但是它将网页放到了根目录下一个web manager文件夹里了。我也想这么做,但是不知道如何实现。
二是我做了一个最简单的asp网页,可是不能运行。但是看到论坛里有达人说wince自带的web server是支持asp的,所以想在这里问一下具体如何实现。

网友A:
asp文件做image的时候,放进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p文件做image的时候,放进去就行了

不好意思 真是没有听明白 能不能讲的具体一点?谢谢
另外 重启CE后 文件又消失了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B:
你把asp 放在内核中就没问题  要不就放在flash中 然后改变下你平台中的 虚拟路径 就可以操作了
像dll一样 添加编译就可以的
  不过我建议还是放到flash中去  在注册表中改下web server的 虚拟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asp 放在内核中就没问题? 要不就放在flash中 然后改变下你平台中的 虚拟路径 就可以操作了
像dll一样 添加编译就可以的
? 不过我建议还是放到flash中去? 在注册表中改下web server的 虚拟路径

你说的操作是在裁剪系统时完成吗?系统不是我裁剪的,我听裁剪系统的同事说,东西就是因为放到flash里面了,所以出现了重启后就又消失这种情况。他说这种情况应该放到harddisk下。也许这里的harddisk就是你说的flash。但是如何在裁剪系统时修改这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