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数据库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不知道大家在WINCE上都是用什么样的数据库?SQLCE,EDB,CEDB还是其他的?哪一种相对来说好一点!从后期的维护和管理方面来说!
谢谢大家,请大家各抒己见啊!

网友:
还有开源的sqllite

网友:
我在开发的无线点餐系统用的是sqlite,我觉得这个比较好,至少比sqlce好

网友:
sqlite吧,在PC端可以用visual sqlite进行可视化管理

网友:
是不是只有sqlite,才可以在PC端可视化管理?EDB是不是不能?

网友:
sqlite确实比较好

网友:
既然大家都说这么好,那我先试一试!比较一下喽。

网友:
大家都喜欢用开源的SQLite,其实另一个开源的数据库Firebird更好,基本C/S架构…

网友:
微软有自带的数据库API,比较简陋,个人推荐SQLite

网友:
什么数据库好,要看应用在什么方面

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
我一般用SQLCE或SQL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