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注册表会有这种形式??高手进!

楼主:
[HKEY_CURRENT_USER\Comm\RasBook\***]
"Entry"=hex:\
        08,02,40,00,00,00,00,00,00,00,00,00,00,00,BF,D4,00,00,00,00,84,06,B2,C0,C0,\
        4D,B8,D4,00,00,00,00,90,EE,2A,00,39,00,39,00,2A,00,2A,00,2A,00,31,00,23,00,\
"DevCfg"=hex:\
        30,00,00,00,78,00,00,00,00,01,00,00,00,C2,01,00,00,00,08,00,00,00,2B,00,43,\
        00,47,00,44,00,43,00,4F,00,4E,00,54,00,3D,00,31,00,2C,00,22,00,49,00,50,00,\
        22,00,2C,00,22,00,53,00,5A,00,53,00,46,00,49,00,54,00,2E,00,47,00,44,00,22,\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这样表示到底是什么意思 ?
如何能转化成正常的形式呢?

网友:
注册表是会有这样的内容,rasbook.reg里边的内容就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要转化?转化后估计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用记事本等打开 就是上面那种形式。

楼主估计想看其他形式的,就用VS2005打开看看。
才是类似WINDOWS那种形式。

网友:
这些就是具体的十六进制的数值, 对注册表来说就是正确的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
用记事本等打开 就是上面那种形式。

楼主估计想看其他形式的,就用VS2005打开看看。
才是类似WINDOWS那种形式。

恩,我就是想看到我们能理解的方式,我的platform.reg里面这一项就是这种16进制的形式,但是其他的项都是正常的,我想知道这个注册表项的具体内容,但是这种16进制的形式看不懂啊,所以想知道如何变为原来的形式

网友:
还得问下各位这个phm.exe是怎么用的,是在wince设备上用的吧

网友B:
WinCE注册表的键值也有很多种的,这是其中的一种,REG_BINARY。
REG_BINARY Specifies binary data in any form.

REG_DWORD Specifies a 32-bit number.

REG_EXPAND_SZ Specifies a null-terminated string that contains unexpanded references to environment variables, for example, %PATH%.

REG_MULTI_SZ Specifies an array of null-terminated strings, terminated by two null characters.

REG_SZ Specifies a null-terminated Unicode string. Do not use the REG_SZ type to store hard-coded paths to the system root.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注册表的键值也有很多种的,这是其中的一种,REG_BINARY。
REG_BINARY Specifies binary data in any form.

REG_DWORD Specifies a 32-bit number.

REG_EXPAND_SZ Specifies a null-terminated string that contains unexpande……

可是我们怎么理解啊
我感觉只有null-terminated string 这种咱们可能看懂啊
其它的如果想改一下
怎么办啊

网友:
rasbook.reg
这个文件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B:
二进制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看懂的。
你打算怎么改呢?

这个地方的注册表配置,一般是先在CE上设置好了,然后导出来,再添加到Platform.reg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进制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看懂的。
你打算怎么改呢?

这个地方的注册表配置,一般是先在CE上设置好了,然后导出来,再添加到Platform.reg中的。

怎么导出来啊?
用什么工具啊
希望您能详细介绍下啊?
是用phm.exe这个文件吗?

网友:
注册表的导出可以用远程工具,也可以用驱动调试助手。
你下载来看看吧。

网友C:
这个就是CE的注册表形式啊,将终端连上PC,用EVC或者PB带的Remote Registry Editor可以查看,可以在这个工具上修改,修改完了以后报错,然后再去覆盖原来的内容即可。。比如要定制拨号链接,可以先在CE上建好拨号链接,包括各种属性,然后用Remote Registry Editor查看,保存为.reg文件,编辑,可以将里面的内容覆盖PB打开的工程里面的对应的注册表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CE的注册表形式啊,将终端连上PC,用EVC或者PB带的Remote Registry Editor可以查看,可以在这个工具上修改,修改完了以后报错,然后再去覆盖原来的内容即可。。比如要定制拨号链接,可以先在CE上建好拨号链接,包括各种属性,然后用Remote Registry Editor查看,保存为.reg文件,编辑,可以将里面的内容覆盖PB打开的工程里面的对应的注册表项。。。。
修改完以后保存,字打错了。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说建立好拨号的属性之后,注册表的值会相应的变化,之后保存注册表的值即可吗?
不过问一个比较弱弱智的问题
我用的是中文版的PB,不知道怎么调出,Remote Registry Editor
望指点!!

网友:
找到了,但是我的这个目前还不支持这个,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