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wince桌面的快捷方式?

楼主:
我想把桌面上所有的快捷方式都去掉,然后换上自己的logo。。。。。
不过发现一方面不知道普通的快捷方式怎么删除,删除后重新开机又有了。。。。
还有就是回收站和我的设备也不知道怎么去掉。。。。

网友:
reg,bib等文件,
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发了帖子,你搜索一下吧

网友:
之前已经用了以前说的那些方法试了。。
没进explorer.exe
但是也没进我自己的程序。。。。黑乎乎的
鼠标能动

网友:
普通的快捷方式通过Platform.dat文件就可以把它去掉
回收站和我的设备也应该可以去掉的,具体的没有试过,可能要找一找了
如果不能定制BSP的话,那估计没有什么办法把它完全拿掉,系统重起后还是回出现的

网友:
可以在bib文件里把相应的脚本注释掉。
比如:WordViewor
在viewers.bib文件中的 docviewer.lnk  $(_FLATRELEASEDIR)\Docviewer.lnk   NK 前面加 ;后在编译一下就行

网友:
找到以前的帖子
去掉我的设备和回收站的,试试先
在Shell.reg中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Explorer\Desktop]
"{000214A0-0000-0000-C000-000000000046}"="My Device"
"{000214A1-0000-0000-C000-000000000046}"="Recycle Bin"

网友:
a. Shell.reg: 桌面上去掉"My Device"和"Recycle Bin"两个图标
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Explorer\Desktop]
"{000214A0-0000-0000-C000-000000000046}"="My Device"
"{000214A1-0000-0000-C000-000000000046}"="Recycle Bin"
改为
[HKEY_LOCAL_MACHINE\Explorer\Desktop]
;"{000214A0-0000-0000-C000-000000000046}"="My Device"
;"{000214A1-0000-0000-C000-000000000046}"="Recycle Bin"

b. 去掉桌面上的其它快捷方式
wince用Directory("\Windows\LOC_DESKTOP_DIR"):-File("LOC_MSPWORD_LNK","\Windows\wordpad.lnk")的方式在桌面上建立快捷方式
把WINCE500\PUBLIC\WCEAPPSFE\OAK\FILES\wceappsfe.dat中的所有Directory("\Windows\LOC_DESKTOP_DIR"):-File(...)全部注释掉。
把WINCE500\PUBLIC\WCESHELLFE\OAK\FILES\wceshellfe.dat中的所有Directory("\Windows\LOC_DESKTOP_DIR"):-File(...)全部注释掉。

网友:
问题解决,结贴
谢谢ls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