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有关嵌入式系统内存管理方面的东东

楼主:
WinCE系统中,动态申请内存是否可以超过32M
如果不行,当碰到处理大数据量的时候,如果要申请的buffer超过了32M,该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描述清楚了吧,呵。。。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像这样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试一试

虽然CE5.0下每个进程只有32M的空间,但是虚拟内存有2G可以用的。

网友:
用内存影射文件,或先保留一段虚拟内存空间,再分段分配内存。

网友:
CE6的话没有32m的限制,能分配多大取决于物理内存。
CE5的话只有用file mapping的方式。

网友:
分配虚拟内存,只要不提交物理页,就没有问题。

网友A:
同意frankizhong的说法,以前用过
超过32mb的大量内存使用memory mapping file来解决,当然了6.0上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frankizhong的说法,以前用过
超过32mb的大量内存使用memory mapping file来解决,当然了6.0上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是这样的吗?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