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普通的IO口发送脉冲和脉冲解码

楼主:
如何用普通的IO口发送脉冲和脉冲解码

网友A:
在定时器中断中改变IO的电平实现脉冲。

不过这种方式非常耗cpu,最好找直接支持硬件PWM控制器的单片机。

网友:
那脉冲解码怎么弄呢

网友:
你可以看看PWM(脉宽调制)

这种调制就可以通过一个I/O口接收和发送,

不少MCU都支持PWM的,如果要自己模拟发送和接收的话,真的很麻烦

网友:
脉冲解码,什么码?

网友:
脉冲解码可以直接进单片机的可外部中断引脚,用定时器进行时间判断,计数。

网友B:
1. 我的想法是用一个定时中断查询口状态来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我的想法是用一个定时中断查询口状态来解码

只用定时中断来查询io口状态的话,就得确保你的“定时器中断”小于“脉冲的最小时间的一半”,不然会丢信号。采样频率至少是信号频率的2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用定时中断来查询io口状态的话,就得确保你的“定时器中断”小于“脉冲的最小时间的一半”,不然会丢信号。采样频率至少是信号频率的2倍。

1. 我的脉冲最小周期是640us,定时为80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定时器中断中改变IO的电平实现脉冲。

1. 能说一下具体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定时器中断中改变IO的电平实现脉冲。

1. 能说一下具体思路吗?

先置0,开中断,中断到了就把IO口线的电平置‘1’

网友:
脉冲编码的发送和接收都与间时有关,首先要想好如何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