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lloc返回的地址

楼主:
请问C语言中的malloc函数返回的是否是一绝对地址?
嵌入式开发中我可不可以将malloc返回的地址作为绝对地址,然后直接在该地址上读写?

网友:
在申请内存的时候不是需要一个变量来表示它的吗?对那变量的操作就是对申请到的内存进行读写啊!
从这层意思上讲,肯定行的了。

网友:
我是要将返回的地址写到文件中,然后另一个任务会读这个文件对其内存地址的值修改

网友:
malloc函数在PC上申请的不是绝对地址,嵌入式上一般不用malloc函数…

网友:
嵌入式还要看你的系统了,如果自己实现的pool,应该可以
如果你的系统map了虚拟地址,可以进行读写,但是和物理地址不对应,你看memory看不出来结果

网友:
比如vxWorks操作系统呢,我该用什么方法获取某变量的绝对地址

网友:
嵌入式上MALLOC要慎用,用多了系统不稳定

网友:
操作系统通常都是会做map的。比如分页之类的,把逻辑地址变成线性地址,然后再通过页表映射到物理地址。
如果知道这种映射关系,是可以通过运算找到实际的物理地址的。
不过楼主的这种应用要求似乎用其他的存储方式也是可以做到的,不需要一定用malloc吧。

网友:
在开启了MMU的CPU上,malloc返回的是一个虚拟地址。否则为一物理地址。

网友: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vxworks,如果是5系列(5.4,5.5)的肯定可以这么用,因为它是平坦模式,是绝对地址
要是6些列的,又用了进程就不行了,那是相对地址

网友:
谢谢大家,其实只要是在同一个OS中运行的两个任务,一个任务往文件中写地址,一个任务从文件中读地址,无论这个地址是不是绝对地址也就无所谓了。问题解决了,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