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低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
信号发生器的设计
任务要求:
   1)、频率范围:100Hz~1MHz;
   2)、能产生三角波、方波和正弦波;
   3)、输出电压稳定,Vopp=6V;
   发挥部分:
   1)、具有衰减调节;
   2)、可以按键输入信号;
   3)、可以编程输入。
谁能提供点资料啊 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1、根据1)、频率范围:100Hz~1MHz;
   频率是可调的,所以只能采用“合成”法,不能采用滤波法实现,根据采样定理,MCU端口的输出至少大于2MHz,越大越好,用51机可能稍差一点,用单周期的MCU,如AVR很好。
2、根据2)、能产生三角波、方波和正弦波;
    输出波形使用表格式,即查表--输出。
3、根据3)、输出电压稳定,Vopp=6V;
   一般MCU最高电压是5V,需要加一级宽带放大

4、根据:发挥部分:1)、具有衰减调节;
   既然有放大部分,用MCU的PWM功能来控制放大(衰减)量
5、根据:发挥部分:  2)、可以按键输入信号;   3)、可以编程输入。
   他想自己输入波形,这可是个好事,只用直接将其输入存入即可。

楼主肯定是个学生吧,要学会独立设计,不要找现成的东西,这样对自己也是一个锻练

网友:
正在设计中,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