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记本的modem+电话线拨打电话的问题

楼主:
我的笔记本是HP V3911TU,内置调制解调器(MODEM)。我想用它拨打电话,我的操作步骤如下:

1、把电话线插上MODEM,麦克风插上笔记本(声卡);
2、开始--运行--dialer,打开xp自带拨号程序;
3、拨打电话。

我拨打自己手机,MODEM传出正常拨号音,然后手机响起。我接通手机,开始测试。
1、我对着手机话筒说话,笔记本传出了声音,说明笔记本的MODEM可以接收到语音信号,并传给了声卡,声音从笔记本扬声器传出;
2、我对着笔记本的麦克风说话,手机中无任何声音,也就是说MODEM未能将声音信号传送到电话线上。

我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我的MODEM型号是:
HDAUDIO Soft Data Fax Modem with SmartCP

我想知道为什么对着手机说话,声音不能从笔记本的声卡中传到扬声器?
是我哪一步做错了,还是原本就无法实现这个功能?

请知道答案的解答!
多谢!!!

网友:
楼主先测试 下,你笔记本的MIC是否设置正确。

一般能MODEM接受语音,基本都能发送语音,

网友:
这个····真的要仔细测试一下,呵呵。

网友:
你使用自带的录音软件等测试一下你的MIC等设置是否正常,如果能够录音成功通常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A:
似乎MODEM都有自己的MIC吧,并不是和笔记本的MIC是同一个

从硬件上说:笔记本本机的MIC是声卡芯片使用的,MODEM使用的MIC是它自身的芯片使用的。

如果是外置MODEM,就对着外置MODEM的MIC说话就行了。如果是内置的,是不是有程序重新转一下?设置一下?

网友:
HDAUDIO Soft Data Fax Modem with SmartCP

上面好像没有标 Voice ,似乎不支持语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MODEM都有自己的MIC吧,并不是和笔记本的MIC是同一个

从硬件上说:笔记本本机的MIC是声卡芯片使用的,MODEM使用的MIC是它自身的芯片使用的。

如果是外置MODEM,就对着外置MODEM的MIC说话就行了。如果是内置的,是不是有程序重新转一下?设置一下?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