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关于vxworks的嵌入式开发

楼主(2009-01-14):
关于vxworks的嵌入式开发
目标机是mips,操作系统使用vxworks,host pc使用tornado开发环境,如何将一个文件从PC下载到目标机?请高手帮忙,谢谢
如何
目标

网友:
.o文件的话通过target server连上去下载好了

网友A:
我要下载的是web网页文件,要怎么下载呢?

网友B:
可以的方法有,ftp,nfs等。

网友C:
FTP吧
很普通的方式,添加组建就可以

网友D(2009-02-16):
ftp或tftp都可以,在 tornado中有load的按钮可以点击。前提是配置好ftp/tftp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