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2接口的小疑问

楼主:
世界上还有PS2键盘鼠标的官方标准说明书么?

电脑是怎么浈测到我插了个PS2设备(比如键盘、鼠标)呢?
好像PS2键盘上电自检成功后会发 0xAA 给主机,电脑就是这样知道有个键盘连上了的?
PS2鼠标不仅自检成功后发 0xAA ,还会发设备 ID 0x00,这样电脑从PS2口收到这二个数据就认为有个鼠标连上了?
那为什么PS2键盘不用发设备 ID ,电脑就能识别?

为啥PS2键盘插电脑后要重启下才能正常工作呢?
按我上面所想,即便电脑已开后,我插上PS2键盘,键盘通电后自己开始自检,自检成功后自己往PC发 0xAA ,PC收到此数据就应该认为有个PS2键盘接上了呀?
难道是PC只在刚开机时检索PS2口是否有 0xAA 这类数据?

为啥PS2口不能即插即用(当初设计咋不想好呢)?
据说热插拔会造成什么短路或芯片组损坏,会么?只不过插拔了下嘛,什么原理呢?

为什么PS2键盘口与PS2鼠标口不能通用?
按理我往PS2键盘口送入鼠标的初始验证数据包它不就认为有只MICE接上了么?

网友:
这个东西很成熟了,网上大把多。

网友:
老大。。。我满心希望来看这么快就有的回复,结果。。。头有点疼
我就是看完了个网上目前最好的翻译才来问的(准确地说是来确认下),
至少该说下YES OR NO嘛~~

网友:
几年做过ps2键盘,很多东西现在都不是很记得了,那个0xaa主机可以不断发的,从机只要接收到0xaa,就会有一些握手,这些ps2协议里交待很清楚,只要根据那个协议做就行了,也不用发什么设备id。
至于之前为什么说ps2不支持热插拔,是因为从机在一定时间内检测不到ps2键盘信息,就会向系统发出错误信息,而不会一直检测其端口,现在很多pc都支持热插拔了,当然如果你开机时检测不了ps2键盘,就必须重启。
至于ps2键盘和ps2鼠标为什么不能公用端口,也请看ps2协议,写得很清楚的里面。

网友:
看了一下,eeworld论坛也有协议下啊~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382796
看完协议两三天搞掂~

网友:
兄弟你可以出本书,书名叫十万个为什么。
学会自己解决一些不懂的问题。
你一下提这多,别人回答的过来吗。

网友:
PS2是非常非常老的接口了,即插即用是windows 95才开始有的概念,在DOS时代有谁想过即插即用吗?
不是所有的PS2设备主机发命令都会给应答的,我做的几个就不行。所以合理的选择只能是规定死哪个PS2口接什么设备。

网友A:
不是每个东西都有很详细的资料给你看的,如果没有更多的资料就要自己慢慢去摸索,一点一点的试,做开发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每个东西都有很详细的资料给你看的,如果没有更多的资料就要自己慢慢去摸索,一点一点的试,做开发就是这样。

嗯,我也知道,只是希望用尽可能的方式找到更多的资料~~

继续麻烦有知道这些“常识”的大虾~~

网友:
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