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EBOOT问题

楼主:
我前些天修改PXA270的EBOOT引导程序,想实现SD卡更新NK的方式,在调试EBOOT中,因为没有完善的调试工具,就是通过串口打印信息(DWN)来调试的,造成程序跑飞后,DWN没有串口信息输出了,我把我事先保存的EBOOT.nb0烧到FLASH中还不行,进入不了菜单选择,后面的NK也就不能烧了,串口硬件没有问题,FLASH也可以烧,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硬件损坏还其他原因,程序错误能造成硬件损坏吗?
急!!!!!!!!

网友:
大家快来解决啊

网友:
烧写原来的eboot进去看看

网友A:
照着楼上的做,如果不行就挂了。

如果还能运行,那么就一步步加打印信息吧。

网友:
你的pxa270是通过什么引导eboot的,可能是那段程序被冲了

网友:
是不是EBOOT CODE从FLASH拷贝到SDRAM里校验没有通过,板子上的LED不停闪烁

网友:
mengll002

发表于:2009-02-24 13:47:412楼 得分:0
烧写原来的eboot进去看看

我烧写原来的了,还是不行!我用另外一块板子比较,可以,说明EBOOT CODE没有问题,和JTAG口,串口等硬件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A:
加载恩eboot的那个程序呢?是否是那个损坏了。极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着楼上的做,如果不行就挂了。

如果还能运行,那么就一步步加打印信息吧。

现在是DWN接受不到任何打印信息
EBOOT CODE可能还没有跑到这步STAGE2段,还没有进入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载恩eboot的那个程序呢?是否是那个损坏了。极有可能。

关键我现在使用原来保存好的EBOOT.nb0文件烧下去,不能启动EBOOT CODE啊

网友:
CPU没有从FLASH的0x00000000地址开始读,可不可能啊?
什么原因造成呢

网友B:
你烧写的是什么类型的flash?
如果是nand的话前面还有一个nboot的,是不是这个没有了,只运行了前4k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烧写的是什么类型的flash?
如果是nand的话前面还有一个nboot的,是不是这个没有了,只运行了前4k的代码

我烧的是NORFLASH啊

网友C:
有JTAG调试器的话接JTAG调试器跟踪一下。没有的话用示波器测信号,看看CS0。在启动代码中适当的地方点灯,看看死在哪里。

网友:
多加调试消息定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JTAG调试器的话接JTAG调试器跟踪一下。没有的话用示波器测信号,看看CS0。在启动代码中适当的地方点灯,看看死在哪里。

我现在把原来好的EBOOT.nb0烧下去,DWN仍然没有打印信息

网友:
eboot之前是需要一个引导程序的,是不是你的引导程序坏了。使用NOR也需要一个引导程序放在NOR里面吧。

你不要看打印信息了,你在eboot汇编点灯。看看到底死在哪里了。

good luck

网友:
也只好像ls上说的那样做了,一步一步来

网友:
1。如果能更改串口,换个串口看看有没有信息出来。
2。如果有源代码,找一下串口端口定义信息,自己修改下编译之后烧上去再试下。
3。最后一个比较笨的办法,在代码里写段程序将nor Flash擦了。。。。

怀疑原因可能是你改动的程序写了类似TOC的数据。

网友: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串口烧坏了

网友D:
引用楼主 churenxh 的帖子:
我前些天修改PXA270的EBOOT引导程序,想实现SD卡更新NK的方式,在调试EBOOT中,因为没有完善的调试工具,就是通过串口打印信息(DWN)来调试的,造成程序跑飞后,DWN没有串口信息输出了,我把我事先保存的EBOOT.nb0烧到FLASH中还不行,进入不了菜单选择,后面的NK也就不能烧了,串口硬件没有问题,FLASH也可以烧,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硬件损坏还其他原因,程序错误能造成硬件损坏吗?
急!!!!!!!!

你这种情况特别象我前一阵用的优龙的那块板子(那个是2440的)
后来我把BOOT中的那个菜单去掉几个,再编译,再烧写,之后再把以前的BOOT烧写进去就好了

程序错误肯定不能造成硬件损坏
但是你在烧写过程中把FLASH擦坏了也说不定

最好你将整个NORFLASH重新都擦除
再重新下BOOT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楼主 churenxh 的帖子:
我前些天修改PXA270的EBOOT引导程序,想实现SD卡更新NK的方式,在调试EBOOT中,因为没有完善的调试工具,就是通过串口打印信息(DWN)来调试的,造成程序跑飞后,DWN没有串口信息输出了,我把我事先保存的EBOOT.nb0烧到FLASH中还不行,进入不了菜单选择,后面的NK也就不能烧了,串口硬件没有问题,FLASH也可以烧,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硬件损坏还其他原因,程序错误能造成硬件损坏吗?
急!!!…

楼上的哥们,优龙的这块板子我也用过.你完全可以去修改源代码,将串口改对,之后就可以看到打印信息了.
至于你说的烧写遇到坏块,这个一般的bootloader自己带检查的,不会一点信息都没有。

现在的可能就是串口信息存在另一个地方,结果LZ不知怎么改了那个地方的数据,所以需要改回来才行。

网友:
楼主说来说去就会串口打印一招,在调试这种问题时串口打印不灵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
串口被我修改了!

网友:
大家好,想要移植一个PQOAL架构的wince5.0 boot, 有兴趣的请和我联系(费用联系再谈)QQ:416553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