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nd Flash问题(Wince 5.0 + Pxa310)

楼主:
我在wince 5 + Pxa310下面用的是二合一的存储芯片nand+sdram,Nand容量是256M的,进入系统之后,当我往Nand里面拷贝文件,快要把Nand塞满的时候,系统就会死机,这个时候如果断电重新开机或者复位开机,连Eboot也跑不起来了,查原因发现是Nand的relocation table损坏了。需要重新用JTAG对nand进行复位或者初始化,并重新烧写Eboot才行。在FMD驱动里面已经把Eboot和NK的区域标记为了Read Only和Reserved状态,因此系统里面烤文件的时候应该不会去覆盖Eboot或者NK的区域,也更不应该去覆盖或者损坏relocation table,但事实是,relocation table的确损坏了。

大家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的呢?如果没有进行这样的测试,麻烦帮忙测试一下,把Nand填满,看会不会有跟我一样的问题。非常感谢!!

希望各位多提意见,集思广益嘛!!进者有分!!!

网友:
在nand flash驱动加入最大块以后都标记为bad 的标志,试试,检测到最大块立即返回。

网友:
我也正为FLASH有一些事愁呢。祝楼方早日解决,,,解决后把方法贴出来。共同进步!
谢谢。。

网友A:
Nand填满再添加文件,就添加不上了,这个我试过。楼主是不是NandFlash驱动写的有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我的一块NAND的EBOOT和NK虽然标为了Reserved,但不知为什么有时候读写多了也会把Reserved檫除掉,奇怪...现在还在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nd填满再添加文件,就添加不上了,这个我试过。楼主是不是NandFlash驱动写的有问题。

填满之后你再添加文件系统会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你空间不够,问你是否要继续,你点击是,它就会尽最大可能去填满Nand,之后系统就死机了。这个时候再重启,系统就挂了,nand的relocation table表被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我的一块NAND的EBOOT和NK虽然标为了Reserved,但不知为什么有时候读写多了也会把Reserved檫除掉,奇怪...现在还在找原因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但不知道为什么,gooogleman说把它标记成坏块就行,我还没有尝试。尝试完了再来汇报!

网友:
很明显,是驱动的问题
解决方法有两个:
1. 硬件不变,直接换成其他厂家的driver solution;
2. 检查现有driver与公版driver中的差别

网友:
看驱动呀,开源的东西你还愁什么

网友:
看驱动吧  做做处理,能不能 做一个保护措施!
----
不过不放满东西,重启是否正常

网友:
希望早日解决,早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驱动吧? 做做处理,能不能 做一个保护措施!
----
不过不放满东西,重启是否正常

不填满,或者填满到95%-98%左右也没有问题。

肯定是驱动的问题,但是能否再说详细点呢?

网友:
这两天太忙!  有时间看看 ! 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我刚改了flash的驱动
我还添满试了的,OK的

网友D:
把CE6的FAL挪过来了,居然OK了。但不知道为什么!
结贴给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CE6的FAL挪过来了,居然OK了。但不知道为什么!
结贴给分!

牛人。难怪会有问题的了,因为人家都是有6.0 BSP,你是5.0

恭喜你。嘿嘿。我也决定上PXA310 ,明年的产品,会用八个月做个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