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4M内存, 只能使用64M

楼主:
先说一下硬件情况
CPU: s3c2440
BANK6: 64M SDRAM
BANK7: 64M SDRAM

只使用64M内存能起来, 代码如下:
========================= config.bib ================================

        NK                        8C200000  01D00000  RAMIMAGE                ;change by capbily
        RAM                    8E000000  02000000  RAM         ; 64M mem
        ; RAM                    8E000000  06000000  RAM             ; 128M mem

        AUD_DMA             8c002000  00002000  RESERVED
        DRV_GLB                        8c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DBGSER_DMA                8c022000  00002000  RESERVED
        SER_DMA                        8c024000  00002000  RESERVED
        IR_DMA                        8c026000  00002000  RESERVED
        SD_DMA                        8c028000  00008000  RESERVED
        EDBG                        8c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change by capbily
        CAMERA                        8c050000  000A0000  RESERVED
        DISPLAY                        8c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N
        KERNELFIXUPS=ON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NDIF

IF IMGPROFILER !
        PROFILE=OFF
ENDIF

;; configur the percentage of RAM allocated for the file system ;;
;;;;;;;;;;;;;;;;;;;;;;;;;;;;;;;;;;;;;;;;;;;;;;;;;;;;;;;;;;;;;;;;;;
IF IMGTINYFSRAM !
        FSRAMPERCENT=0x40404040
ENDIF

IF IMGTRUSTROMONLY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12
        ENDIF
        IF IMGNOTALLKMODE !
                ROMFLAGS=10
        ENDIF
ENDIF

IF IMGTRUSTROMONLY !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2
        ENDIF
        IF IMGNOTALLKMODE !
                ROMFLAGS=0
        ENDIF
ENDIF

        ROMSTART=8C200000   ; change by capbily
        ROMWIDTH=32
        ROMSIZE=01D00000

========================= map.a ================================

    EXPORT      OEMAddressTable[DATA]
OEMAddressTable
    ;;;-------------------------------------------------------------
    ;;; Virt Addr   Phys Addr   MB
    ;;;-------------------------------------------------------------
    DCD 0x80000000, 0x02000000, 30  ; 30 MB SRAM(SRAM/ROM) BANK 0
    DCD 0x82000000, 0x0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1
    DCD 0x84000000, 0x1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2
    DCD 0x86000000, 0x1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3
    DCD 0x88000000, 0x2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4
    DCD 0x8A000000, 0x2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5
    DCD 0x8C000000, 0x30000000, 64  ; 64 MB DRAM BANK 0, 1
    DCD 0x90800000, 0x48000000,  1  ; Memory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900000, 0x49000000,  1  ; USB Host register
    DCD 0x90A00000, 0x4A000000,  1  ;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B00000, 0x4B000000,  1  ; DMA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C00000, 0x4C000000,  1  ; Clock & Power register
    DCD 0x90D00000, 0x4D000000,  1  ; LCD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E00000, 0x4E000000,  1  ; NAND flash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F00000, 0x4F000000,  1  ; Camera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000000, 0x50000000,  1  ; UART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100000, 0x51000000,  1  ; PWM timer register
    DCD 0x91200000, 0x52000000,  1  ; USB device register
    DCD 0x91300000, 0x53000000,  1  ; Watchdog Timer register
    DCD 0x91400000, 0x54000000,  1  ; IIC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500000, 0x55000000,  1  ; IIS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600000, 0x56000000,  1  ; I/O Port register
    DCD 0x91700000, 0x57000000,  1  ; RTC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800000, 0x58000000,  1  ; A/D convert register
    DCD 0x91900000, 0x59000000,  1  ; SPI register
    DCD 0x91A00000, 0x5A000000,  1  ; SD Interface register
    DCD 0x91B00000, 0x5B000000,  1  ; AC97 Interface register
    DC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  ; End of Table (MB MUST BE ZERO!

============================= OEMGetExtensionDRAM的实现 ====================
BOOL
OEMGetExtensionDRAM(
    LPDWORD lpMemStart,
    LPDWORD lpMemLen
    )
{
   return FALSE; // no extension DRAM
}

参照这个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3/19/4004153.aspx
修改如下:
========================= config.bib ===========================
未修改

========================= map.a ================================

    EXPORT      OEMAddressTable[DATA]
OEMAddressTable
    ;;;-------------------------------------------------------------
    ;;; Virt Addr   Phys Addr   MB
    ;;;-------------------------------------------------------------
    DCD 0x80000000, 0x02000000, 30  ; 30 MB SRAM(SRAM/ROM) BANK 0
    DCD 0x82000000, 0x0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1
    DCD 0x84000000, 0x1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2
    DCD 0x86000000, 0x1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3
    DCD 0x88000000, 0x2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4
    DCD 0x8A000000, 0x2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5
    DCD 0x8C000000, 0x30000000, 64  ; 64 MB DRAM BANK 0, 1
    DCD 0x90800000, 0x48000000,  1  ; Memory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900000, 0x49000000,  1  ; USB Host register
    DCD 0x90A00000, 0x4A000000,  1  ;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B00000, 0x4B000000,  1  ; DMA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C00000, 0x4C000000,  1  ; Clock & Power register
    DCD 0x90D00000, 0x4D000000,  1  ; LCD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E00000, 0x4E000000,  1  ; NAND flash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F00000, 0x4F000000,  1  ; Camera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000000, 0x50000000,  1  ; UART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100000, 0x51000000,  1  ; PWM timer register
    DCD 0x91200000, 0x52000000,  1  ; USB device register
    DCD 0x91300000, 0x53000000,  1  ; Watchdog Timer register
    DCD 0x91400000, 0x54000000,  1  ; IIC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500000, 0x55000000,  1  ; IIS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600000, 0x56000000,  1  ; I/O Port register
    DCD 0x91700000, 0x57000000,  1  ; RTC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800000, 0x58000000,  1  ; A/D convert register
    DCD 0x91900000, 0x59000000,  1  ; SPI register
    DCD 0x91A00000, 0x5A000000,  1  ; SD Interface register
    DCD 0x91B00000, 0x5B000000,  1  ; AC97 Interface register
    [color=#FF0000];================ 增加下面这句 ====================[/color]
    DCD 0x92000000, 0x38000000, 64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color=#FF0000];==================================================[/color]
    DC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  ; End of Table (MB MUST BE ZERO!

============================= OEMGetExtensionDRAM的实现 ====================
BOOL
OEMGetExtensionDRAM(
    LPDWORD lpMemStart,
    LPDWORD lpMemLen
    )
{        *lpMemStart = 0x92000000;
        *lpMemLen = 0x04000000;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color=#FF0000];只要在此处return FALSE, 就能够起来[/color]
}

网友:
代码没贴好, 重来,

只使用64M内存能起来, 代码如下:
========================= config.bib ================================

MEMORY

        NK                        8C200000  01D00000  RAMIMAGE                ;change by capbily
        RAM                    8E000000  02000000  RAM         ; 64M mem
        ; RAM                    8E000000  06000000  RAM             ; 128M mem

        AUD_DMA             8c002000  00002000  RESERVED
        DRV_GLB                        8c010000  00010000  RESERVED
        DBGSER_DMA                8c022000  00002000  RESERVED
        SER_DMA                        8c024000  00002000  RESERVED
        IR_DMA                        8c026000  00002000  RESERVED
        SD_DMA                        8c028000  00008000  RESERVED
        EDBG                        8c030000  00020000  RESERVED        ;change by capbily
        CAMERA                        8c050000  000A0000  RESERVED
        DISPLAY                        8c100000  00100000  RESERVED

CONFIG

        COMPRESSION=ON
        KERNELFIXUPS=ON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NDIF

IF IMGPROFILER !
        PROFILE=OFF
ENDIF

;; configur the percentage of RAM allocated for the file system ;;
;;;;;;;;;;;;;;;;;;;;;;;;;;;;;;;;;;;;;;;;;;;;;;;;;;;;;;;;;;;;;;;;;;
IF IMGTINYFSRAM !
        FSRAMPERCENT=0x40404040
ENDIF

IF IMGTRUSTROMONLY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12
        ENDIF
        IF IMGNOTALLKMODE !
                ROMFLAGS=10
        ENDIF
ENDIF

IF IMGTRUSTROMONLY !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2
        ENDIF
        IF IMGNOTALLKMODE !
                ROMFLAGS=0
        ENDIF
ENDIF

        ROMSTART=8C200000   ; change by capbily
        ROMWIDTH=32
        ROMSIZE=01D00000

========================= map.a ================================

    EXPORT      OEMAddressTable[DATA]
OEMAddressTable
    ;;;-------------------------------------------------------------
    ;;; Virt Addr   Phys Addr   MB
    ;;;-------------------------------------------------------------
    DCD 0x80000000, 0x02000000, 30  ; 30 MB SRAM(SRAM/ROM) BANK 0
    DCD 0x82000000, 0x0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1
    DCD 0x84000000, 0x1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2
    DCD 0x86000000, 0x1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3
    DCD 0x88000000, 0x2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4
    DCD 0x8A000000, 0x2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5
    DCD 0x8C000000, 0x30000000, 64  ; 64 MB DRAM BANK 0, 1
    DCD 0x90800000, 0x48000000,  1  ; Memory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900000, 0x49000000,  1  ; USB Host register
    DCD 0x90A00000, 0x4A000000,  1  ;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B00000, 0x4B000000,  1  ; DMA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C00000, 0x4C000000,  1  ; Clock & Power register
    DCD 0x90D00000, 0x4D000000,  1  ; LCD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E00000, 0x4E000000,  1  ; NAND flash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F00000, 0x4F000000,  1  ; Camera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000000, 0x50000000,  1  ; UART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100000, 0x51000000,  1  ; PWM timer register
    DCD 0x91200000, 0x52000000,  1  ; USB device register
    DCD 0x91300000, 0x53000000,  1  ; Watchdog Timer register
    DCD 0x91400000, 0x54000000,  1  ; IIC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500000, 0x55000000,  1  ; IIS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600000, 0x56000000,  1  ; I/O Port register
    DCD 0x91700000, 0x57000000,  1  ; RTC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800000, 0x58000000,  1  ; A/D convert register
    DCD 0x91900000, 0x59000000,  1  ; SPI register
    DCD 0x91A00000, 0x5A000000,  1  ; SD Interface register
    DCD 0x91B00000, 0x5B000000,  1  ; AC97 Interface register
    DC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  ; End of Table (MB MUST BE ZERO!)

    END

============================= OEMGetExtensionDRAM的实现 ====================

BOOL
OEMGetExtensionDRAM(
    LPDWORD lpMemStart,
    LPDWORD lpMemLen
    )
{
    return FALSE; // no extension DRAM
}

参照这个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3/19/4004153.aspx

修改如下:
========================= config.bib ===========================
未修改

========================= map.a ================================

    EXPORT      OEMAddressTable[DATA]
OEMAddressTable
    ;;;-------------------------------------------------------------
    ;;; Virt Addr   Phys Addr   MB
    ;;;-------------------------------------------------------------
    DCD 0x80000000, 0x02000000, 30  ; 30 MB SRAM(SRAM/ROM) BANK 0
    DCD 0x82000000, 0x0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1
    DCD 0x84000000, 0x1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2
    DCD 0x86000000, 0x1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3
    DCD 0x88000000, 0x20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4
    DCD 0x8A000000, 0x28000000, 32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5
    DCD 0x8C000000, 0x30000000, 64  ; 64 MB DRAM BANK 0, 1
    DCD 0x90800000, 0x48000000,  1  ; Memory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900000, 0x49000000,  1  ; USB Host register
    DCD 0x90A00000, 0x4A000000,  1  ;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B00000, 0x4B000000,  1  ; DMA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C00000, 0x4C000000,  1  ; Clock & Power register
    DCD 0x90D00000, 0x4D000000,  1  ; LCD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E00000, 0x4E000000,  1  ; NAND flash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0F00000, 0x4F000000,  1  ; Camera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000000, 0x50000000,  1  ; UART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100000, 0x51000000,  1  ; PWM timer register
    DCD 0x91200000, 0x52000000,  1  ; USB device register
    DCD 0x91300000, 0x53000000,  1  ; Watchdog Timer register
    DCD 0x91400000, 0x54000000,  1  ; IIC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500000, 0x55000000,  1  ; IIS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600000, 0x56000000,  1  ; I/O Port register
    DCD 0x91700000, 0x57000000,  1  ; RTC control register
    DCD 0x91800000, 0x58000000,  1  ; A/D convert register
    DCD 0x91900000, 0x59000000,  1  ; SPI register
    DCD 0x91A00000, 0x5A000000,  1  ; SD Interface register
    DCD 0x91B00000, 0x5B000000,  1  ; AC97 Interface register
    ;;;;;;;;;;;;;;;;;;;;;;;;;;;;;;; 增加下面这条
    DCD 0x92000000, 0x38000000, 64  ; 32 MB SROM(SRAM/ROM) BANK 0
    DCD 0x00000000, 0x00000000,  0  ; End of Table (MB MUST BE ZERO!)

    END

============================= OEMGetExtensionDRAM的实现 ====================

BOOL
OEMGetExtensionDRAM(
    LPDWORD lpMemStart,
    LPDWORD lpMemLen
    )
{
        *lpMemStart = 0x92000000;
        *lpMemLen = 0x04000000;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只要在此处return FALSE, 就能够起来
}

网友:
按照修改后, 运行结果: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30200000 ...???0 USED AS DEBUG PORT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3bc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13effaa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网友:
我的行,你的不行,估计有别的原因。

或许你的在bootloader阶段都不行。
bootloader试试读写内存区域,独到64M以上的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
LZ 的 SDRAM BANK7 有做好 initialize??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我是挂在同一个bank 6的

网友:
我用的是UBOOT,
测试BANK7上的内存是好的,

u-boot # mtest 0x38000000 0x3BFFFFFC 0xAAAAAAAA 1
Pattern AAAAAAAA  Writing...  Reading...Tested 1 iteration(s) without errors.
u-boot # mtest 0x38000000 0x3BFFFFFC 0x55555555 1
Pattern 55555555  Writing...  Reading...Tested 1 iteration(s) without errors.

MEM控制器初始化
       DCD        (0+(B1_BWSCON<<4)+(B2_BWSCON<<8)+(B3_BWSCON<<12)+(B4_BWSCON<<16)+(B5_BWSCON<<20)+(B6_BWSCON<<24)+(B7_BWSCON<<28))
            DCD        ((B0_Tacs<<13)+(B0_Tcos<<11)+(B0_Tacc<<8)+(B0_Tcoh<<6)+(B0_Tah<<4)+(B0_Tacp<<2)+(B0_PMC))        ;GCS0
            DCD        ((B1_Tacs<<13)+(B1_Tcos<<11)+(B1_Tacc<<8)+(B1_Tcoh<<6)+(B1_Tah<<4)+(B1_Tacp<<2)+(B1_PMC))        ;GCS1
            DCD        ((B2_Tacs<<13)+(B2_Tcos<<11)+(B2_Tacc<<8)+(B2_Tcoh<<6)+(B2_Tah<<4)+(B2_Tacp<<2)+(B2_PMC))        ;GCS2
            DCD        ((B3_Tacs<<13)+(B3_Tcos<<11)+(B3_Tacc<<8)+(B3_Tcoh<<6)+(B3_Tah<<4)+(B3_Tacp<<2)+(B3_PMC))        ;GCS3
            DCD        ((B4_Tacs<<13)+(B4_Tcos<<11)+(B4_Tacc<<8)+(B4_Tcoh<<6)+(B4_Tah<<4)+(B4_Tacp<<2)+(B4_PMC))        ;GCS4
            DCD        ((B5_Tacs<<13)+(B5_Tcos<<11)+(B5_Tacc<<8)+(B5_Tcoh<<6)+(B5_Tah<<4)+(B5_Tacp<<2)+(B5_PMC))        ;GCS5
            DCD        ((B6_MT<<15)+(B6_Trcd<<2)+(B6_SCAN))                                                                ;GCS6
            DCD        ((B7_MT<<15)+(B7_Trcd<<2)+(B7_SCAN))                                                                ;GCS7 和GCS6的参数是一样的
            DCD        ((REFEN<<23)+(TREFMD<<22)+(Trp<<20)+(Trc<<18)+(Tchr<<16)+REFCNT)
            DCD        0xB1   ;SCLK power saving mode, BANKSIZE 64M/64M, 这个地方换过0xB2 128M/128M
            DCD        0x30                                                                                                ;MRSR6 CL=3clk
            DCD        0x30                                                                                                ;MRSR7

网友A:
在eboot下不是已经把mmu开起来了吗  读到64m以上的内存怎么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eboot下不是已经把mmu开起来了吗? 读到64m以上的内存怎么读呢

我用的是uboot, 不是eboot

网友:
将来也许马上就要解决相同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eboot下不是已经把mmu开起来了吗  读到64m以上的内存怎么读呢

我用的是uboot, 不是eboot

你是怎么知道测试可行的呢?

读出,写入正常吗

网友:
u-boot # mtest 0x38000000 0x3BFFFFFC 0xAAAAAAAA 1
Pattern AAAAAAAA  Writing...  Reading...Tested 1 iteration(s) without errors.
u-boot # mtest 0x38000000 0x3BFFFFFC 0x55555555 1
Pattern 55555555  Writing...  Reading...Tested 1 iteration(s) without errors.

mtest 0x38000000 0x3BFFFFFC 0xAAAAAAAA 1
Pattern AAAAAAAA  Writing...  Reading...Tested 1 iteration(s) without errors.

是先把0x38000000--0x3BFFFFC 全写成0xAAAAAAAA, 然后读出来比较, 没有报告错误.

0xAAAAAAAA 和0x55555555 这2个数比较有代表性,
其他的数也挑一些测试过, 都能通过. 说明内存硬件上应该没有问题.

没有开MMU测试过.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用BANK6,BANK7,各64M,修改后也是启动到这里就下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