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phone & wifi

楼主(2009-07-22):
smart phone & wifi
目前pc上有破解wifi密码的软件 ,找了资料,没发现智能手机上能安装破解wifi密码的软件 ,是不是这种软件目前还没出现,有高人碰到过没,请指教!
资料
软件
wifi

网友A:
分数不多了,只好接着以前的来。。
动态创建进度条,有哪位高人用过没
我现在创建的进度条属性是这样设置的
classname :Progress_class
属性: WS_VISIBLE|WS_CHILD|PBS_SMOOTH<----是不是还不完整,还缺哪些
在winmain里添加了initcommoncontrols()
通过以上设置,进度条还是显示不了,调试提示创建失败

网友B(2009-08-25):
目前pc上有破解wifi密码的软件 ,找了资料,没发现智能手机上能安装破解wifi密码的软件 ,是不是这种软件目前还没出现,有高人碰到过没,请指教!
要沉了,,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