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UART发送乱码问题

楼主:
程序如下:
void uart(void)
{unsigned int k;
TXEN=1;
CREN=0;
for(k=0x00;k<0x0E;k++)
{
TXREG=tep1[k];
while(!TXIF);
while(!TRMT);
for( tt=0;tt<2000;tt++)
{;}                             }
TXEN=0;

}

刚刚发的几分钟内很好用,
但发送时间一长,
乱码率就成倍增加了,

诸神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还请赐教先

不胜感激!

网友:
波特率计算是不是有余数,没有除尽?传输过程中时间误差积累

网友:
UART初始化时波特率比9600略小,有没有可以解决这问题的一个终极方案

网友:
应该是波特率不匹配的原因,建议用标准的晶振

网友:
估计是波特率不匹配的原因,我就碰到过这个问题,开始怎么都高不懂,后来波特率调整下就好了

网友:
解决办法:
1.更换晶振。7.3728M/11.0592M/14.7456M/19.6608M等。这样计算出来的是整数(他们除115200/9600..都是整数)。
2.使用以上晶振,作为串口的波特率发生器。这样板子上会有2个晶振,一个是你原有的晶振,另一个是专给串行通信用的,需要在单片机中设置串口波特率由外部时钟产生。

网友A:
选择可以产生所需标准波特率的标准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可以产生所需标准波特率的标准晶振

大多数都是这个问题

或者看看你板上是不是有其他信号干扰了?

如果也使用了标准的晶振,还找不到问题,我觉得可以排查一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