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传送数据传了3个字节,只显示一个字节

楼主:
uchar buffer[]={0xaa,0xbb,0x64};

void init_serial();  //串品初始化
void senddata(uchar *buffer,uchar length);//发送数据

void senddata(uchar *buffer,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i=0;i   {
     SBUF=buffer;
     while (TI==1);
      TI=0;

  }

}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_serial()
{

  SCON=0x50;    //串口方式1
  ES=1;        //开串口中断
  PCON=0x80;   //波特率倍增  19.2k
  TMOD=0x20;
  TH1=0xfd;    //初值
  //TL1=0xfd;
  TR1=1;
  EA=1;

void senddata(uchar *buffer,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i=0;i   {
     SBUF=buffer;
     while (TI==1);
      TI=0;

  }

}

void main()
{
  uchar key;
  ledk=0;
  key=0;
  displaybufpoint=0;
  init_serial();
  senddata(buffer,3);
  while(1);
}

buffer[]={0xaa,0xbb,0x64};中有三个数据
但串品调试助手只显示一个64
不知是什么回事!

网友:
置hex显示方式

网友:
我是以十六进制显示的

网友:
ES=1; //开串口中断,为什么?

网友:
ES开不开没关系呀

网友:
既然用到串口通信就需要开串口中断

网友:
开了中断又没有服务程序,你不怕程序飞了?

网友:
我只是发送,没有接收

网友:
很可能是TI这个变量没有控制好。你是在定时器中断中对TI进行控制的吧?检查一下,TI=0赋值间隔有没有控制好,定时器没有起作用。

网友:
没能,我没有在定时器中断中控制

网友:
1.你的那个senddata函数定义为什么写两遍啊。
2.你那个接收函数定义有问题,有这么一句while(TI==1),应该是while(TI==0)才对,意思是当TI==0的时候等待,也就是第一个数据发送还没有结束,当TI==1时跳出while循环,并执行TI=0,清零。这样你才能够进行第二个数据的发送。

网友:
它好像只能接收一个
如果发两个,也只是显示最后一个

网友:
我也程序发送的,
TI=0说明还没发送完成
TI=1说明发关完成,然后TI=0再循环发第二个数据~
这个没错呀

网友:
我的意思是你在发送完毕TI被硬件置1之前,是需要等待的,也就是说要用一个while(TI==0);等待,当TI==1就直接跳出while了,然后你再次清零,进行第二个数据的发送。

网友:
chutianya:好了,THANK YOU

chutianya,QQ:多少

我的:258041655

有空交流一下!!

网友:
没有中断函数怎么能行

我给你发个,你试试这个,我调试过的了可以。
#include

unsigned char buffer[3]={0xaa,0xbb,0x64};
unsigned char i;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_serial()
{

  SCON=0x50; //串口方式1
  ES=1; //开串口中断
  PCON=0x80; //波特率倍增 19.2k
  TMOD=0x20;
  TH1=0xf6; //初值
  TL1=0xf6; //  此处不能注释掉
  TR1=1;
  EA=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void main()
{
  init_serial();
        for(i=0;i<3;i++)
         {
         SBUF=buffer;
         delay(30000);
         while (TI==1) {;}TI=0;
         }
    while(1) {;}
}

void intr(void) interrupt 4
  {
  if(TI==1)
   {
   TI=0;
   }
  }

网友:
对了,C51可不可以定义数据如:
UCHAR AA[];
不定长度的?

网友:
数组不可以不定义长度,这在标准C里面就是不允许的

网友:
你可以定义一个相对较大的数组,留有一定的余量。。。
令,15楼的说法有问题吧。。这里只是单片机发送数据,由pc接收,不需要用中断服务程序,有了反而画蛇添足,换句话说你的第一个数据发送完了,会进去中断服务程序,你那个里面有
if(TI==1)
      {
      TI=0;
      }
这样一来,你主程序里的
while   (TI==1)   {;}TI=0;
跟那个不是重复了么。或者说回到主程序的时候TI已经是等于0的了,你这个主程序了的while会一直等待,因为在这里根本就进行不下去了,while还在等待TI==1呢,可是中断服务程序已经给它清零了,根本这里就过不去,更不要说发送第二个数据了。

网友:
额。。。。上面对15楼的说法有点小问题,应该是这样的。重复下 ,呵呵。
15楼的说法有问题吧。。这里只是单片机发送数据,由pc接收,不需要用中断服务程序,有了反而画蛇添足,换句话说你的第一个数据发送完了,会进去中断服务程序,你那个里面有
if(TI==1)
  {
  TI=0;
  }
这样一来,你主程序里的
while (TI==1) {;}TI=0;
跟那个不是重复了么。或者说回到主程序的时候TI已经是等于0的了,while没有循环就执行TI=0,然而TI在中断中已经清零了。这里重复了。。。。。
还有:应该是pc接收端接收程序采用中断,当单片机没有发送数据的时候不予理会,当有数据发送到pc时,引起pc中断,并接收单片机发送来的数据。

网友:
十七楼说的有一定道理,在主程序中可以去掉while (TI==1) {;}TI=0;

但是中断函数不可没有,你可以自己调试一下,没有中断函数传送数据会不正确。

这就是单片机的奇妙之处。

网友:
呵呵。很不幸,我试过了。。。发送数据不需要中断没问题的。。我这有块开发板。。。。

网友:
纠正一下,是不需要中断函数,中断那个是硬件自己置位的,我们管不了。。。。呵呵。。

网友:
楼上用的什么软件KEIL?
在单片机中的一个优点是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设置中断标志位而进入中断,串口中断需要软件清零。

网友:
while (TI==1);这一行代码有问题,应改为while (TI==0);

网友:
void senddata(uchar *buffer,uchar length)
{
  uchar i;
  for(i=0;i   {
  SBUF=buffer;
  while (TI==1);
  TI=0;

  }
}

完全是错的,没有理解 TI是怎么变化的啊

void SIO_SendStringWait(const char* pString)
{
    ES = 0;  //关串口中断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while( (*pString) )
    {
                SBUF = (*pString);
                while( !TI );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pString ++;
        }
    ES = 1;  //允许串口中断
}

你整一套我的软件,慢慢研究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23698&bbs_id=9999

网友:
我没有用中断的,一直for循环发送,起初也会数据丢失
后来加了小延时~~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