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e6下,想做个比较通用的控制gpio口的驱动,想听听各 ...

楼主(2010-04-07):
在ce6下,想做个比较通用的控制gpio口的驱动,想听听各位比较好的提议
ce6,不支持直接在应用程序下控制gpio,所以我就想做一个简单的流接口驱动,通过deviceiocontrol提供接口。目前是希望把这个驱动做的高效一点,通用一点,以后可以比较方便的进行扩展,比如想增加对某个GPIO的控制,可以很方便的加进去。
希望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思想,我好借鉴一下
通用
应用程序
接口

网友A:
给的分数太少,还是问题太简单啊 ,我感觉这个虽然简单,但是为了做的更好,可以发挥一下大家的经验和想象力啊

网友:
你只要 实现GPIOControl 对应的流驱动就好,
做成对应的DLL。
需要增加 或者修改GPIO的控制,就对应修改下相关代码,再REBUILD下这个小驱动对应的文件,
然后动态更新下DLL 就OK吧。

网友:
恩,楼上说的对
我问的重心是怎么实现起来比较通用
改起来好改,效率高,尽可能的动的东西少

网友B:
看看周立功的那本2410 相关的书籍。有的。

网友C:
你已經說完了~之前站上有位大大已經完成了~我也做過可行
你先作ㄧ個driver 在AP中去動態的掛起來~(也就是你要有一個dll,ㄧ個ap)
再透過你做的這個ap下driver ioctl去操作GPIO
你注意一下BuiltIn registry MemBase位址大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