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Server CE 无法创建数据库?

楼主:
提示为:'Failed to initialize the provider. Please make sure that SQL Server Mobile Edition is properly installed.',重新安装了也不行,使用的是 sqlce30.dev.CHS.wce5.armv4i.CAB sqlce30.repl.wce5.armv4i.CAB sqlce30.wce5.armv4i.CAB 这三个文件安装的。

网友:
如果是CE,最好在定制系统的时候,加上相应的组件

网友:
对,最好定制系统加上相应组件。
就算使用CAB包安装成功,一断电又得重装了。

网友:
另外看看程序引用的DLL版本号与CE上System.Data.SqlServerCe.dll 版本号是否相同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吧,定制系统的时候确实没有定制SqlServer ce 组件

网友:
1. 版本可能不对.
2. 这个版本有Bug.

我之前在WinCE 6上面用过SQL CE 3.0,有Bug,后来换到3.5就好了.
其实SQL CE 不区分WinCE 和 WM的,不信你自己试一试.
无非就是三个Native文件和1个Managed文件.
你只需要引用那个Managed文件,然后把三个Native文件添加(添加现有项)到工程里面,设置复制属性为"一直复制",就行了.

那个三个文件在我的Blog上面有的,可以用WM SQL CE 3.5 部署 几个关键搜搜(Google).

网友:
vs里面的是 3.0版本的,系统组件定制里2.0的,那怎么办呢?怎样才能用呢?我用的是Windows ce5.0

网友A:
PB5 打补丁就会有了

网友:
Windows ce5.0用3.0的没问题
在VS安装目录下找到那几个CAB,在CE里装好就可以了
VS2005里System.Data.SqlServerCe.dll 是3.0的吧
可能你系统以前用的2.0的,现在环境都是3.0
dll的引用换成3.0的看看
你组件要自己写的话,组件也要更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5 打补丁就会有了

我已经打了 08年12月的补丁包了。

网友:
装了最新的补丁,没看到有sqlServer 3.0.

网友:
不是sqlServer 3.0.
 SQLCE3.0显示的名称应该是SQL mobile,看看有没有
 SQLCE3.5名称是 SQL Compact

网友:
.NET Compact Framework下SQL CE兼容性问题 http://www.cnblogs.com/procoder/archive/2009/04/15/14362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