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ListControl控件问题

楼主(2009-05-08):
EVC中ListControl控件问题
我已经设置控件为报表样式 并且选择了signal selection 和Show selection Always 为什么运行后不能选中控件中的某行数据呢!还有其他地方需要设置吗?
报表
其他
always

网友A:
是不是只能选择第一列,如果是,那需要加上整行选择。
SetExtendedStyle( LVS_EX_FULLROWSELECT );

网友B:
第一列都不能选,根本就点不上的!怪了!!

网友C:
m_list1.SetItemState(iSel,LVIS_SELECTED|LVIS_FOCUSED,LVIS_SELECTED|LVIS_FOCUSED);

网友D:
不是属性有问题,就是设置焦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