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懂gps的请进,分不多了,请见谅

楼主(2009-02-27):
懂gps的请进,分不多了,请见谅
问题一、gps的模块的timemark 引脚有什么作用,不连可以接受GPS数据吗
问题二、一般的gps模块需要初始化吗,是否不初始化就可以通过串口接受数据
问题三、一般的gps模块的通讯参数 都是 波特率4800,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 吧
我现在的现象是拿示波器看gps模块的输出端有数据传出(我是在室内,不连天线的情况下),但是我的主芯片(arm)一直检测不到串口输入中断,希望有大侠给我一点提示,调试两天了,郁闷中。。。。
gps
模块
波特率

网友A:
问题一
有可能是产生高精度,时间间隔信号,我用的模块 据说有ns级精度
问题二
不需要
问题三
我的用的模式是9600的 好像有的是可以配置的,内部有eeprom,有的是通过几个IO口的电平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