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理解NTFS格式

楼主(2010-01-18):
如何去理解NTFS格式
如题,如何了解NTFS格式(各方面)。。。
有什么推荐的书?
如何

网友A:
ntfs是一种文件系统的格式,理解了fat文件格式也就理解了什么是ntfs格式,当然具体细节可以搜文档。
具体的每一种文件系统的存储区别在于“文件信息表”和存储空间的分配,簇的大小,安全性,可恢复性等等。。。

网友B:
楼主看看:
http://www.qqread.com/z/ntfs/2.html
里面对应:
FAT32和NTFS之间的转换方法
关于NTFS分区与FAT分区的10个精彩
DOS下的NTFS启动盘
如何进行ntfs与fat32之间的转换
菜鸟必读 认识NTFS文件系统的妙处
NTFS 文件系统目录权限设置教程
NTFS和FAT32相互转换的几种方法
FAT32转化为NTFS
NTFS文件系统的主要功能简介
NTFS格式下加、解密问题
每一个都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C:
2楼给的东西太表面了······
能深入一点不···

网友D:
看看微软的原版NTFS资料比较有用

网友E: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cn/dd727786.aspx
深入研究Windows内部原理系列之十一:存储和文件系统
自己装个WinHex,对着这个视频倒腾一下,就差不多明白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