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下面,用kerneliocontrol()申请逻辑中断的时候,内核是如何做的啊?号称是动态分配中断时如何做的啊?

楼主:
6.0下面,用kerneliocontrol()申请逻辑中断的时候,内核是如何做的啊?号称是动态分配中断时如何做的啊?
希望了解的前辈把这个详细的过程给我讲讲,多谢了
自己看代码确实不太好懂 啊

网友:
KernelIoControl()是调用OEMIoControl()实现IOCTL控制码的,具体其他的我也不是太懂了,互相学习一下。而且似乎KernelIoControl()获取的逻辑中断不是很好用

网友:
早先移植OAL时好像搞过这个,系统逻辑中断和物理中断有一个对应表,kerneliocontrol()干的活应该是找一个没有用到的逻辑中断号,然后把逻辑中断和物理中断好填入这个表。InterruptInitialize()作用是把所得到的逻辑中断号和相应的事件关联,同时使能对于的物理中断。
以上都是5.0上的,不知道是不是对的。欢迎高手指正。

网友:
就是不知道,具体是如何对应的,4.2下可以指定对应哪个物理中断,但是5.0以后号称是动态的,具体是如何实现对应的啊?

网友:
还是没有搞明白啊,通过调用kerneliocontrol()之后,逻辑中断和物理中断时怎么具体对应起来的,想了解具体过程,希望达人指教。

网友:
在platform/common目录下好好看看。

还有楼主看代码要看sources,以及头文件包含了什么,这样才能深入的了解代码实现过程。

网友:
看源码啊。很简单

网友:
这块是对于新手来讲比较麻烦,我当时也是比较费劲,我可以大致给楼主个流程,有兴趣的话自己再细看看代码,以后一起交流一下:
自己总结:
调用过程:keymatrix.cpp中的KernelIoControl()->        common\src\common\ioctl\ioctl.c中的OEMIoControl函数,在该函数中 通过rc = g_oalIoCtlTable.pfnHandler( code, pInBuffer, inSize, pOutBuffer, outSize, pOutSize);(这里要注意一下以前的4.2的时候都是用的case的形式,但是到6.0(或者是从5.0开始)就用的这种数结构里面一个一个对应的形式了)这句调用了OALIoCtlHalRequestSysIntr()这个函数调用的过程还是比较曲折的,呵呵,具体如下:g_oalIoCtlTable[],(这个数组是code和相应的函数对应的)具体在ioctl.tab.h中,而且这个数组的定义就很搞笑,利用了const OAL_IOCTL_HANDLER g_oalIoCtlTable[] = {
#include "ioctl_tab.h"
};这种形式,还是第一次见到,呵呵。在这个数组中,kerneliocontrol中的标志为        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对应的函数就是OALIoCtlHalRequestSysIntr。在 for (i = 0; g_oalIoCtlTable.pfnHandler != NULL; i++) {
        if (g_oalIoCtlTable.code == code) break;
    }中实现了和来自kerneliocontrol
函数中的code的配对,再利用 rc = g_oalIoCtlTable.pfnHandler(
        code, pInBuffer, inSize, pOutBuffer, outSize, pOutSize
    );实现了调用这个OALIoCtlHalRequestSysIntr()函数。在这个函数中又通过sysIntr = OALIntrRequestSysIntr(inpElems - 2, &pInpData[2], pInpData[1]);调用了C:\WINCE600\PLATFORM\COMMON\SRC\COMMON\INTR\BASE\map.c中的OALIntrRequestSysIntr这个函数,在这个函数中实现了逻辑中断和物理中断的对应。(具体如何实现的,本人还没太搞清楚。涉及到的两个数组是:g_oalSysIntr2Irq[sysIntr] = irq和g_oalIrq2SysIntr[irq] = sysIntr,这个地方有时间还得具体看下)
这一大段主要是实现了,物理和逻辑中断在数组中对应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在OEMInterruptHandler中才能根据nkcallchain()实现物理中断和逻辑中断的对应。

网友:
呵呵,这个帖子又被翻出来啦。结贴散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