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请教:ARM(S3C2440)移植boa问题

楼主:
   以下是我配置boa的过程:

配置boa:
#cd /opt/EmbedSky/boa-0.94.13/src
#./configure
说明:本来按照该配置脚本的提示是可以直接设置成交叉编译的环境的,不过,经过实际试验后发现
那样是行不通的,无奈只能用这个笨方法了。
会在boa-0.94.13/src 目录下面生成Makefile 文件,修改Makefile 文件:
#vi Makefile
在31 行和32 行,找到:CC = gcc 和CPP = gcc -E,然后改成:CC = arm-linux-gcc 和CPP =arm-linux-g++ -
E,保存退出。
修改boa.c 文件:
#vi boa.c
在行225 到行227 间有如下内容,注释掉。原因后面会解释:
if (setuid(0) != -1) {
DIE("icky Linux kernel bug!");
}
保存退出。

但是在使用make进行编译时,系统总是提示:-sh: make: not found。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在配置服务器之前还要配置哪些东西??恳请高手赐教。

网友:
高手在哪!!

网友:
你的Make安装了?which make试试

网友:
上面的操作已经解决了,我分别在PC和开发板上安装boa进行测试,结果发现在执行./boa时出错,在PC上显示:bash: ./boa: cannot execute binary file,而在开发板上提示的错误则为:Could not open boa.conf for reading。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解决了,捧场有分

网友:
呵呵,那我来捧场,

楼主可以把心得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捧场有分

分享下经验吧。

网友:
是啊,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
由于接触Linux和ARM不到一个星期,很多基本的东西不了解,所以导致在配置过程中犯了很多低级错误,不过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总结如下:
1、要理解“交叉编译”。由于ARM的能力有限,不能像PC那样什么都有。所以才有交叉编译者概念,即在PC把文件编译成可执行文件,而后才在目标板上运行。之所以出现make:not found 的错误,是因为我在目标板上make。实在是菜...
2、其实要注意,编译器要使用2.95版本,其它的版本在make的时候会出错。
3、每次换编译器的时候,都要通过./config重新生成Makefile,并重新make,因为之前生成的Makefile是另一个版本生成的。不过在make之前要执行make clean,用来清除临时代码文件。
4、要在局域网内才能通过boa访问目标板,如果公司网络的链接情况,可用交换机连接PC和目标板。注意,PC和目标板IP前三个字段相同并不意味着一定能通过boa访问(这情况我刚遇到过,IP前三个字段都一样,我以为一定是局域网了,结果耗费我很多时间去排查其它情况,最后实现想不到其它情况了,才用交换机试了试,才能访问)

其它的没什么大问题,其实一般都能连上,只不过我的开发环境比较特殊,所以才会遇到一些不太容易碰到的问题。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共同探讨。
这是我MSN:pangheming@live.cn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好不要用U盘从PC上拷贝文件到目标板,因为U盘采用的是fat文件系统,在Linux下以8.3形式显示,所以拷贝到目标板上的文件名会改变,这时要用mv把名字修改过来,否则就会出现上面的Could not open boa.conf for reading 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