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于无线传感网的CC2430芯片问题?

楼主(2010-03-14):
应用于无线传感网的CC2430芯片问题?
最近碰到个问题,很纠结!
最近正在使用一种芯片CC2430,通过阅读说明书了解到有128KB的存储空间,但是为什么现在我发现我只能使用其中的64KB的存储空间,想请教一下高人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因为只会用64KB的存储空间,因此不得不想法解决,比如扩展该芯片的存储容量啊(虽知道没必要,但不会用啊),但是在硬件扩展方面又不知道该怎么接了,因为本人感觉没有地址寻址线,即使接了,也寻址不到啊?哎,真不明白了!请教高人
存储
芯片

网友A:
CC2430 的技术手册 以及应用手册 里面也许 有相关说明吧。
楼主去官网下载看看吧。
至于外扩存储芯片,对于单片机,一般都是采用普通的IO 作为地址线和数据线。
这个楼主百度或者GOOGLE,网上应该有很多的资料 予以介绍。

网友B:
cc2430存储分了四部分 代码 数据 、外部数据、特殊功能,各个部分都有分配的代码空间,具体的看看手册 或者去看看《ZigBee技术及应用》这本书。

网友C(2010-06-19):
有这么一条程序呢!可以定义是用128,64还是32
#define CC2430_FLASH_SIZE 128
//#define CC2430_FLASH_SIZE 32
//#define CC2430_FLASH_SIZE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