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和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想用arm开发板接收四路视频信号,我该怎么做? 四个摄像头如何集合一下(用什么设备吗?),然后连接到开发板的什么口,需要怎么设置呢? 如何接收到视频?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集思广益! 谢谢!

网友A:
用一个4口的USB-HUB接到板子的USB HOST上,4个摄像头接到USB-HUB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4口的USB-HUB接到板子的USB HOST上,4个摄像头接到USB-HUB上。

摄像头的驱动 是不是比较困难? 采集图像,显示图像,保存图像 容易实现吗?
谢谢~

网友A:
这里有提供Windows CE驱动的USB摄像头,是我们开发的。可以要个样品试试!www.cyansoft.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4口的USB-HUB接到板子的USB HOST上,4个摄像头接到USB-HUB上。

摄像头的驱动 是不是比较困难? 采集图像,显示图像,保存图像 容易实现吗?
谢谢~

摄像头的驱动  采集图像,显示图像,保存图像,到并不太难,不过你说的采集的四路信号貌似不容易,没做过。

网友:
采集四路信号,首先你的图像质量就不可能好,你可以算下传输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提供Windows CE驱动的USB摄像头,是我们开发的。可以要个样品试试!www.cyansoft.com.cn
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4口的USB-HUB接到板子的USB HOST上,4个摄像头接到USB-HUB上。

摄像头的驱动 是不是比较困难? 采集图像,显示图像,保存图像 容易实现吗?
谢谢~

摄像头的驱动? 采集图像,显示图像,保存图像,到并不太难,不过你说的采集的四路信号貌似不容易,没做过。
不知哪里可有例子参考? 谁能提供下吗?

网友:
用网络摄像机 通过 交换机 这个方法可行吗?
但具体怎么做 我还不清楚  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
我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没人清楚么?

网友:
用网络摄像机 通过 交换机 这个方法可行吗?
这个跟你的问题有关系吗 ?
你的意思买个四路的视频服务器或四路的IPC + ARM板 ?然后呢 ?具体需求是怎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