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过多得new和delete会产生碎片或者内存泄露吗?

楼主:
在wince系统下,我自己编写了一个链表类,为了存储从串口接收得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处理之后就删除了,
长期这样之后会造成大量得碎片吗?或者说是内存泄露吗?
如果出现这样得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内存碎片和内存泄漏不是同一个概念。

内存碎片肯定会,内存泄漏只要你的代码没错误,应该是不会的。

网友:
那怎么处理这些碎片呢
如果系统长期运行,也没有重新启动
这样一来,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很多碎片啊!

网友:
你可以做一个内存池,从内存池里分配内存。

网友:
会产生碎片

网友:
我刚刚看了一下内存池,好像很麻烦

网友:
不麻烦
你要是实在嫌麻烦就在多次delete和new之后,就申请一下大内存(一定要<2M),然后再释放该内存即可。

网友:
内存池,新东西啊,学习一下

网友:
对,自己管理一块内存,这样最方便。但代码也变得复杂了,嘿嘿。

网友:
对啊, 如果使用内存池得话,代码也变得复杂了,而且代码量肯定增加了

刚刚看到有人用静态链表得方式,觉得静态链表也不错,使用之前计算好就OK

网友:
用链表和指针,定义相应的结构体。

网友:
实现一个全功能的内存池比较麻烦,实现一个简单的还是很容易的。比如说你可以做些假设,每次分配的BLOCK相等,不允许多线程访问,等等。网上应该有很多内存池的实现。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比较大的静态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