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上有Web服务器吗?有操作系统吗?

楼主:
在家通过192.168.1.1就可以访问路由器,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路由器上有个嵌入式操作系统和Web服务器呢?如果有,是什么操作系统和服务器呢?路由器上的网页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呢?

网友:
有操作系统. 路由器是起路由作用,数据交换.很多是linux.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路由器有操作系统。
路由器,除了硬件之外,更主要的是它的操作系统。
由于这些软件不像桌面软件那样,绝大部分市场是微软占据着,而是哪家公司出的产品,就是用哪家的。

网友:
有操作系统,有web服务。

网友A:
一般来说,路由器都是有有操作系统,如思科采用IOS,华为、中兴等国内厂商采用vxWorks,家用宽带路由器一般采用嵌入式linux。
如提供比较复杂的web服务就采用如apache等,较简单的就是自己用C实现(分析输入请求,输出标准的html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路由器都是有有操作系统,如思科采用IOS,华为、中兴等国内厂商采用vxWorks,家用宽带路由器一般采用嵌入式linux。
如提供比较复杂的web服务就采用如apache等,较简单的就是自己用C实现(分析输入请求,输出标准的html格式)。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路由器都是有有操作系统,如思科采用IOS,华为、中兴等国内厂商采用vxWorks,家用宽带路由器一般采用嵌入式linux。
如提供比较复杂的web服务就采用如apache等,较简单的就是自己用C实现(分析输入请求,输出标准的html格式)。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但觉得说的蛮好的,3Q

网友:
一般都有OS,
一般都提供网管功能,用户可以通过console/web server/snmp来进行管理。。。

网友:
ps:没有听说谁家嵌入式web用apache的,简单的linux设备上用boa的比较多吧,vxWorks上也有web server,

网友:
   系统一定是有的;网页一般用cgi技术 经常用csp开发 脚本语言是 c语言  操作系统一般是linux 脚本语言选c语言是应为比较好控制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