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嵌入式,硬盘名字的问题 急啊!到现在还没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
我想问一下当一个可移动设备插入到系统上时,一般会显示什么名字?
1、嵌入式系统对可移动硬盘、软盘、光盘等的命名规则,各在wince下的显示名称
2、在注册表中的显示,我查看了一下注册表,有HDProfile,USBHDProfile,USBCDProfile,USBFDProfile等类型,U盘是不是在wince里面有多少种显示名字啊?
3、我是否通过读注册表就可以得到当前插在系统上的USB硬盘的名字?

4、我的平台是wince5.0,是不是所有的嵌入式平台都采用一个命名规则?

5、windows与wince的命名规则不是一样的吧?
大家帮帮忙,我对这些不是很懂。

网友:
lz所有的问题就是一个问题:
这些东西没有一个统一的命名规则,举例来说,你的U盘什么的插到wince上显示名字一般都是注册表中配置的folder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