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spare area 问题, 谢谢!

楼主:
nand spare area 一定是好的吗?会不会也有坏的.如果有坏的怎么检测?

网友:
没试过,同关注

网友:
啊,你怎么能这样问?这个如果真坏了,是没法测的。但你读出的数据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
哈,想起来了,如查你的OOB有坏块,如果刚好在校验位上,则整块就被标为坏的了,

网友A:
出厂前厂家会先标记坏块的,Main区的ECC校验保存在SPARE区,SPARE空间比较大的NAND会对MAIN的ECC校验再进行ECC校验,相当于是spare区的一部分数据也进行了ECC,这部分存储位置因为很小,所以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厂前厂家会先标记坏块的,Main区的ECC校验保存在SPARE区,SPARE空间比较大的NAND会对MAIN的ECC校验再进行ECC校验,相当于是spare区的一部分数据也进行了ECC,这部分存储位置因为很小,所以坏的可能性很小。

那如果写spare 把厂家的的标记擦掉了真么办?

网友:
嘿嘿,我看过又忘记了。

第一次不要擦除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