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C84500 没有SDK 如何开发程序

楼主:
请问如果没有SDK 怎么开发基于wince的程序?
急寻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试着用标准SDK,采用五设备相同的CPU类型编译

只是不能调试

网友:
加你为好友 ,交流一下吧

网友A:
哪里可以下到 标准得sd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可以下到 标准得sdk

标准SDK开发工具都自带的标准SDK,例如EVC4或VS2005

网友:
自己build一个吧,或者向有的人要一下

网友:
自己定制一个你需要的系统,生成一个SDK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