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PI wifi 调试

楼主:
    平台:2440
     wifi 模块:WM-G-MR-09

现在把GSPI8686.reg 导入,在platform.bib文件中打包
;------------------------------SPI wifi---------------------------
GSPI8686.dll                                $(_FLATRELEASEDIR)\GSPI8686.dll               NK  SH
giisr.dll                                $(_FLATRELEASEDIR)\giisr.dll               NK  SHK

选上如下组件
Native Wi-Fi WLAN Access Point Components
Native Wi-Fi WLAN STA
Wired Local Area Network (802.3, 802.5)
Wireless LAN (802.11) STA -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and 802.1x
Domain Discovery
NDIS Packet Capturing DLL
Network Driver Architecture (NDIS)
TCP/IP
Internet Explorer 6.0 for Windows CE Components
Internet Explorer 6.0 for Windows CE - Standard Components
Message Queuing (MSMQ)

可是郁闷的是,系统启动不了,打印如下信息
=== GSPI8686_8015 Driver ===HOST_INT_STATUS_REG: 111111111111, timeout
GSPI8385-Using DMA mode
pxa_gspi_init!
USE_DEVIRQ == 1
SysIntr: 24!
MyIst-Priority : 50
irqreturn: 0!
installISR: PhysAddr: b0b00054h
SysIntr: 25!
MyIst-Priority : 50
resultdma  setupInterrupt== [0]...
*********> loading agiisr.dll ok
resultdma installISR == [0]...
into EnableEINT.....
OUT ssp_init_hw.....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4)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4)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4)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9999999  Reg(0x02)= 0xff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12)
Fail to push reg+dummy_clk[5]...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2)
ssp_read_data_direct, Read data failed...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12)
Fail to push reg+dummy_clk[5]...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2)
ssp_read_data_direct, Read data failed...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12)
Fail to push reg+dummy_clk[5]...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2)
ssp_read_data_direct, Read data failed...
ssp_read_register, Read register(2h) timeout
Reg(0x02)=00ffh, exp: 0x0006
11111111111111pxa_gspi_register_isr
2222222222pxa_gspi_register_isr
spi_ReadRegister: read data is 333333333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4)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4)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4)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lizhenjiang sbi_disable_host_init
lizhenjiang......spi_FirmwareDownload\n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4)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4)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4)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12)
Fail to push reg+dummy_clk[5]...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2)
ssp_read_data_direct, Read data failed...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12)
Fail to push reg+dummy_clk[5]...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2)
ssp_read_data_direct, Read data failed...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12)
Fail to push reg+dummy_clk[5]...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2)
ssp_read_data_direct, Read data failed...
ssp_read_register, Read register(5ch) timeout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66)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66)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66)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ssp_write_data, Read data(20h) timeout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4)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4)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4)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4)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4)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setup_write_dma WaitForSingleObject timeout  (4)
Not successful after sending 0 bytes.

网友:
;**********************************************************
;   WIFI
;**********************************************************
[HKEY_LOCAL_MACHINE\Comm\GSPI8686]
  "DisplayName"="Marvell 802.11 GSPI Adapter"
  "Group"="NDIS"
  "ImagePath"="GSPI8686.dll"
  "IsrDll"="giisr.dll"
  "IsrHandler"="ISRHandler"
[HKEY_LOCAL_MACHINE\Comm\GSPI86861]
  "DisplayName"="Marvell 802.11 GSPI Adapter"
  "Group"="NDIS"
  "ImagePath"="GSPI8686.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GSPI8686\Linkage]
   "Route"=multi_sz:"GSPI86861"

[HKEY_LOCAL_MACHINE\Comm\GSPI8686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0
IF _WINCEOSVER=400
      ; .NET needs this bus type
   "BusType"=dword:0
ENDIF

IF _WINCEOSVER=410
       ; .NET needs this bus type
   "BusType"=dword:0
ENDIF

IF _WINCEOSVER=420
       ; .NET needs this bus type
   "BusType"=dword:0
ENDIF

IF _WINCEOSVER=300
       ; CE 3.0 or PocketPC needs this bus type
   "BusType"=dword:8
ENDIF

[HKEY_LOCAL_MACHINE\Comm\Tcpip\Linkage]
    "Bind"=multi_sz:"ppp","GSPI86861"

[HKEY_LOCAL_MACHINE\Comm\GSPI8686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1
   "DefaultGateway"=""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0.0.0.0"
   "Subnetmask"="0.0.0.0"

[HKEY_LOCAL_MACHINE\Comm\GSPI86861\Parms]
   "PowerMode"=dword:1
   "ExtendedScan"=dword:0
   "FragThsd"=dword:2000
   "RTSThsd"=dword:2000
   "ESSID_32"=dword:0
   "Allow_Multicast"=dword:0

;;;;;;;;;;;;;;;;;;;;;end wifi;;;;;;;;;;;;;;;;;;;;;;;;;;;;;;;;

注册表这样是否有问题?这个我看很多人做过,就是俺的不行。郁闷了。

网友A:
发送的dma中断超时了,也就是说你dma相关设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送的dma中断超时了,也就是说你dma相关设置不对

嗯,我把DMA中断禁用,然后出现异常。慢慢调试先。
=== GSPI8686_8015 Driver ===HOST_INT_STATUS_REG: 111111111111, timeout
GSPI8385-Using CPU mode

pxa_gspi_init!
USE_DEVIRQ == 1
SysIntr: 24!
MyIst-Priority : 50
irqreturn: 0!
into EnableEINT.....
OUT ssp_init_hw.....
9999999  Reg(0x02)= 0xff
Reg(0x02)=ffffh, exp: 0x0006
11111111111111pxa_gspi_register_isr
2222222222pxa_gspi_register_isr
spi_ReadRegister: read data is 333333333
lizhenjiang sbi_disable_host_init
lizhenjiang......spi_FirmwareDownload\n
Download 2132 bytes of helper firmware
Download Helper Img success!
Fatal Stack Error, Terminating thread 98c2a7b4, pexi = 0602db24
Exception 'Data Abort' Thread=98c2a7b4 AKY=00000005 PC=01996d9c BVA=0603d000
R0=0000fffe  R1=000000f7  R2=0000f485  R3=000000f7
R4=000005bd  R5=0000ffff  R6=019bd72c  R7=0000f484
R8=0001ad28  R9=019a19b0 R10=0000fffe R11=00000000
R12=58c2a9f7  SP=0602db74  Lr=0603d000 Psr=2000001f
Data Abort: Thread=98c2a7b4 Proc=82936340 '銧dll+0x000025e8) RA=f007a802(???+0xf007a802) BVA=f007a81a FSR=000000f3

网友:
SPI接口不通吧
9999999 Reg(0x02)= 0xff
Reg(0x02)=ffffh, exp: 0x0006

这个应该是厂商ChipID之类的信息,不应该是0xff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I接口不通吧
9999999 Reg(0x02)= 0xff
Reg(0x02)=ffffh, exp: 0x0006

这个应该是厂商ChipID之类的信息,不应该是0xffff

嗯。改了半天,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嗯。改了半天,还是一样的结果。............

确认物理连接正确么?
哪家的wifi?

我觉得兄台的SPI接口应该问题不大

***[WiFi]: gspx_power_up***
Reg(0x02)= 0xffff

SSP: pxa_gspi_Init returning 0x19d2f0

Download 2132 bytes of helper firmware

Download Helper Img success!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65534,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62462,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59390,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56318,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53246,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50174,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47102,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44030,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40958,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37886,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34814,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31742,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28670,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25598,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22526,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19454,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16382,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13310,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10238,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7166, 65534)
Fragment Tx Data (now, exp)=(4094, 65534)
Sending 65534 bytes complete
Fatal Stack Error, Terminating thread 83d97000, pexi = 0602db24
Exception 'Data Abort' Thread=83d97000 AKY=00000005 PC=01e1bd58 BVA=07e45000
R0=0000fffe  R1=00000000  R2=0001f9ef  R3=00000000
R4=00000306  R5=0001fffe  R6=01e43c30  R7=0001f9f0
R8=0001d044  R9=01e25610 R10=0000fffe R11=00000000
R12=e3d9efdf  SP=0602db74  Lr=0603d56e Psr=2000001f
Data Abort: Thread=83d97000 Proc=804b76a0 '0025ec) RA=00844d0e(

熟悉吧...

网友:
Reg(0x02)= 0xffff

怎么读出的是FF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改了半天,还是一样的结果。............

确认物理连接正确么?
哪家的wifi?

我觉得兄台的SPI接口应该问题不大

***[WiFi]: gspx_power_up***
Reg(0x02)= 0xffff

SSP: pxa_gspi_Init returning 0x19d2f0……

Reg(0x02)= 0xffff

怎么读出的是FF的??

网友B:
貌似大家都卡在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大家都卡在这里了......

老兄,你不是做出来了吗?

这个说明是SPI都不对呢,我还以为你做出来了呢,先搞通SPI再说了。呵呵。

网友:
上海岭艺电子,问他一些问题,他就说2440 不是他的芯片,不是他的技术支持范围。汗死了。

网友:
好差劲的技术支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大家都卡在这里了......

老兄,你不是做出来了吗?

这个说明是SPI都不对呢,我还以为你做出来了呢,先搞通SPI再说了。呵呵。

我很久以前调的,现在换了一个芯片看log,就和你的一样了

网友:
SPI UART SDIO口WIFI模块

SPI UART SDIO口WIFI模块  要资料的给我发个邮件 931521083@qq.com  杨生 15220100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