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中如何保存配置文件

楼主(2009-09-14):
嵌入式系统中如何保存配置文件
我的系统是通过读取配置文件来进行配置的,可是要这么保存更改呢,文件系统式只读的而且在flash中
系统

网友A:
在FLASH上再建一个可写分区,把要保存的配置文件保存到那.
或者放到外部存储,SD卡之类的。

网友B:
将配置文件放在Flash的一个分区上,也可以考虑将配置文件的内容放在注册表中

网友C:
放注册表中吧,这样最方便,

网友D:
HIV蜂窝注册表吧,看过类似这样的文章!

网友E:
用HIVE注册表,把配置文件导入注册表里

网友F:
用rom文件系统,可以保持文件重启后不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