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接收到的都是乱码

楼主:
  那位高人能指点迷津,不盛感激!

  我用的是盛博的CSD通讯卡,上面有四个相互独立的串口,都可以设置成rs232,rs422,rs485中的任何一种,我已按照使用要求将其中两个跳线为485模式,并用线将他们的对应的TXD,RXD,GND脚连了起来。我的问题如下:

1.
  在程序中我把其中一个串口的RTS线置低电平,目的是将发送驱动器转换为第三态,作为接收端使用,另一个串口的RTS置高电平,使能发送驱动器,该串口作为发送端,可是接收到的是乱码。

2.
  如果将上面的接收端和发送端换一下,即把两个串口的RTS都换成另外一种状态,而且发同样的数据显示的乱码还和上次不一样

注:我是用的EscapeCommFunction函数置高或置低RTS的,另外厂方也告诉我通过RTS引脚来使能485驱动器。

  再次感谢大家,期待...

网友:
通讯两边的波特率设置相同吗?

另外接受可靠吗?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测试下对应的波形,看下通讯的波特率以及波形的幅度?
这样就很容易定位出到时是发送的波形有问题,还是接受出了问题。

网友:
波特率没问题,另外这边发送那边肯定能收到乱码,我再按你说的,用示波器看看再说

网友:
两边的参数设置一定要想匹配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下,通信情况,是否符合你们的通信协议

如果符合那可能是你有的地方接的不对,可以去掉地线试试,是否是干扰的问题,
或是把485的AB 线反接下看看

如果再不行用其他机子试试

网友:
引用楼主 lgwias 的回复:
? 那位高人能指点迷津,不盛感激!

? 我用的是盛博的CSD通讯卡,上面有四个相互独立的串口,都可以设置成rs232,rs422,rs485中的任何一种,我已按照使用要求将其中两个跳线为485模式,并用线将他们的对应的TXD,RXD,GND脚连了起来。我的问题如下:

1.
? 在程序中我把其中一个串口的RTS线置低电平,目的是将发送驱动器转换为第三态,作为接收端使用,另一个串口的RTS置高电平,使能发送驱动器,该串口作为发送端,可是接收到的是乱码。

2.
? 如果将上面的接收端和发送端换一下,即把两个串口的RTS都换成另外一种状态,而且发同样的数据显示的乱码还和上次不一样

注:我是用的EscapeCommFunction函数置高或置低RTS的,另外厂方也告诉我通过RTS引脚来使能485驱动器。

? 再次感谢大家,期待...

如果使用485方式,rxd接rxd  txd接txd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干扰,楼主有没有干扰源?

网友: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是终端电阻的问题,原来没有将终端电阻跳上,以为终端电阻不重要,可偏偏就是因为没有终端电阻,才导致了接收到乱码,虽然终端电阻加上后能正确接收了,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终端电阻在这里这么重要?

网友:
485总线需要匹配, 你的传输距离长吗? 终端电阻是为了阻抗匹配。

建议楼主分别测试下 终端不加电阻 和加电阻时,对应的波形,
这样就能明白 终端电阻对于匹配的影响和波形的影响,

网友:
我是从一块板上同时扩展的两个串口上进行通信的,就几厘米长,不加终端电阻是乱码,加上就好了

网友:
RS-485是差分电平通信,在距离较长或速率较高时,线路存在回波干扰,此时需要在通信线路首末两端并联120Ω匹配电阻。
匹配电阻会降低线路带负载能力,因此我们推荐在通信速率大于19.2Kps或线路长度大于200米时,才需加接匹配电阻。

请看 武汉鸿伟光电
E485C RS232/RS485/RS422无源转换器
E485D RS232/RS485/RS422有源隔离转换器